[Phison] PS3111-S11-13开卡成功,很多人都说难开。

楼主(2021-04-25):
闲鱼上买来三块群联PS3111-S11主控M.2坏固态盘,在论坛看了几篇文章都在找固件,其实开不了卡是你的方法不对,跟固件没关系。看别人都在为开这个主控的硬盘发愁,于是买三块自己开,看看是不是真的难开。其实非也,到手轻松开。下面附图 看看有没有你的固态在里面。为了美观,我把固态盘上贴的神舟贴标都去掉了。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群联MP Tool吗,自动匹配固件,自定义名字序列号容量等等等,怎么还有人用这个...

网友:
我看到的开卡跟楼主这个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群联MP Tool吗,自动匹配固件,自定义名字序列号容量等等等,怎么还有人用这个... ...

知识没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群联MP Tool吗,自动匹配固件,自定义名字序列号容量等等等,怎么还有人用这个... ...

它这个是Re-Initial功能的打包

有个别类型的原因可以通过这个初始化恢复干净出厂状态的,然后再更新到最新的FW(群联官方叫DLMC版本,也就是非Re版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其中DLMC不破坏数据,RE方式会破坏数据

但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个别情况下还是需要MPTool重新开卡

另外,有些时候MPTOOL也没法用,因为PS3111的主控的故障率其实挺高的。通常非DIY的盘,如果MPTOOL也无法成功,排除方法和设置问题,基本就是板子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就是:有个别MODEL的颗粒是真的垃圾片子,怎么挽救都没有作用的

网友:
你这个是带RE功能的

不是网友打包就是你自己打包的,不是群联官方的

群联官方的RE功能的,都是有针对性的。完全针对故障盘来打包的

有些时候这种方法只能是误打误撞,并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lol:DLMC这种操作只要选对固件版本主控颗粒OK/一刷就过/刷不过基本就是颗粒挂了或者坏块多/你用MPTOO工具开出来也不一定稳定/简单的傻瓜工具谁不爱

网友(2021-09-01):
你好,你修复SL700坏盘是通过USB转接卡? 还是直接安装在主板的M.2插槽上运行软件的? 我手头有个一样的SL700  128G,通过USB硬盘盒M.2转接后,运行软件找不到这个SSD? 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群联MP Tool吗,自动匹配固件,自定义名字序列号容量等等等,怎么还有人用这个... ...

大佬,你说的MPtool哪里有下载? 坛子里那个2.2.22下载了,折腾了几个SATA SSD,试着折腾手头这个SL700 M.2 NGFF 128G,软件找不到坏硬盘? 短接SSD尾部2个触点也没用。
用ID软件查看,是镁光 32GB MLC颗粒x4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17年的产品?

网友B:
拿出一块B250主板,把坏盘安装到M.2口,用U盘引导进PE桌面,启动U盘里的Upgrade tool,识别到S11 SSD,然后更新…… 在85%这里停留了2分钟后报错

重启电脑,卡在Logo画面1分钟后进入Bios里,之前能看见的S11 SSD,现在已经消失,显示没有硬盘?

网友:
现在可以用IN6081工具随便开了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B:
拿出一块B250主板,把坏盘安装到M.2口,用U盘引导进PE桌面,启动U盘里的Upgrade tool,识别到S11 SSD,然后 ...

搞定没?我也是BIOS不认了

网友C:
SL700 M.2根本不认盘,短接无效,BIOS中就不认,USB转接也不认,怎么办?

网友(2022-08-21):
引用 网友C:
SL700 M.2根本不认盘,短接无效,BIOS中就不认,USB转接也不认,怎么办?

我遇到与你一样的问题,只是我的是SATA接口的SSD

网友(2022-11-25):
定制固件如东芝..用MPTOOL不能成功开卡的

网友(2024-12-16):
有些时候这种方法只能是误打误撞,并不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