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汽车行车电脑显示额外信息的方法

楼主(2021-04-25):
车的水温只在仪表盘上显示蓝色和红色两个状态,
想让它在行车电脑屏幕上显示具体温度,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吗?
国产车。应该不存在通过刷隐藏的方法开启

网友A:
十几块钱买个外置水温表装上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钱买个外置水温表装上就行了嘛

这个办法太简单,没有挑战性

网友B:
去淘宝找找看有没有协议盒

网友C:
要挑战    1:迷你段码液晶 +单片机+18b20+语音模块(正示温度正常与否以及开锅预警)
              2:整OBD直接读取水温+单片机+个性化显示
              3 :ELM327蓝牙OBD模块 +闲置手机安装车况检测大师 (这个显示的就全面了 什么电瓶电压 温度 转速 应有尽有 还可以自己下载个性化仪表盘  关键还可以检测车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挑战    1:迷你段码液晶 +单片机+18b20+语音模块(正示温度正常与否以及开锅预警)
               ...

感谢回复
方法3已经玩过了
我现在想法是,有没有可能,对原车液晶仪表显示内容进行编辑,
通过增加显示页面的方法达到扩展信息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找找看有没有协议盒

冷门小众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方法3已经玩过了
我现在想法是,有没有可能,对原车液晶仪表显示内容进行编辑,

绝对不可能。还是自己搞个单片机从OBD读出来再显示吧。

网友:
这个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相当于修改原厂的汽车软件扩充修改功能,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重新开发一套类似的系统,还是算了吧别折腾了

网友(2021-05-28):
最简单的方法,换一辆车吧,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