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款14500锂电的LED头灯拆解简测

楼主(2021-04-25):
一款14500锂电的LED头灯拆解简测

充电管理IC

三档调光IC

14500锂电3.80V开始充电

一个小时左右结束充电4.216V,充入1359mWh电量

关机电流0.12uA

高亮档电流252.6mA

低亮档电流62.6mA

爆闪档电流在126mA左右跳变

灯珠及塑料灯杯

网友A:
有充电IC好评,然而这个电池仓空间大小完全可以装186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充电IC好评,然而这个电池仓空间大小完全可以装18650啊???

但重量控制的好,六元多的灯还可以吧

网友B:
围观老哥拆头灯,我打赌那个14500容量不超过300mah:lol:

网友C:
这个外壳没螺丝,是粘合的吧。楼主你是粘合回去的?

网友D:
不知这种三档调光IC能否设置成一档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种三档调光IC能否设置成一档输出?

一档直接改个开关最省事~

网友:
如果不是14500,是18650就妥妥的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档直接改个开关最省事~

短接那个6脚芯片估计也可以

网友F:
左右两边的小圆盖楼主是怎样无损拆开的呢?

网友:
中间那个像不像楼主的,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彻底,评测详细,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老哥拆头灯,我打赌那个14500容量不超过300mah

1359mWh÷4.2V=324mah这样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外壳没螺丝,是粘合的吧。楼主你是粘合回去的?

灯头和左右两边的小圆盖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右两边的小圆盖楼主是怎样无损拆开的呢?

直接扣下,容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档直接改个开关最省事~

大师忘了在2后面填个0:lo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忘了在2后面填个0

啊?什么情况(゜ロ゜)

网友:
做工粗糙,可能电池容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什么情况(゜ロ゜)

就是给评2分属于严重的不及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那个6脚芯片估计也可以

嗯 如果是8254输出模式是可以通过编程引脚编程的,8253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