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旅行充电器

楼主(2021-04-25):
三星旅行充电器无输出,检查外围原件正常,代换IW16900正常。

网友:
这家伙可是有年头了啊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啊,谢谢楼主!

网友:
11年前在移动办卡送的三星手机充电器好像就是这种

网友:
其实这种充电器用来充现在的智能手机也合适,睡觉以前充,早上起来就满了。小电流充电,可以大大延长电池的循环寿命。

网友:
5V 0.7A
鸡肋了

网友:
挺好的,也有个,在做USB散热风扇电源用!

网友:
同款在用 给办工桌上的小音箱供电

网友:
电路挺复杂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还有不少输出0.6,0.5A的一大堆。

网友:
正品阿福特代工三星旅充,比较耐用。

网友A:
换了集成块?特意淘宝买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集成块?特意淘宝买的元件?

经过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外围元件全部正常,用自制的简易线圈匝间短路测试器(采用NE555制作)检查变压器不存在匝间短路的情况后,代换电源管理芯片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