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存颗粒焊盘脚位修复日记

楼主(2021-04-25):
前一阵子用了很粗的铜线跳线测试lga60,昨晚闲暇之余想把颗粒清理出来备用,然后由于太过心急,导致颗粒掉了4个脚位,经检查其中包含了两个IO以及一个ce,遂今天开始尝试修复
由于我的颗粒是LGA60的封装,修复来说比较容易,就尝试一下,顺便给大家“示范”一下具体流程。
由于买不起放大镜以及显微镜,只能用我的4800万像素的破手机的超微距模式充当一下,将就用吧。

网友:
把根留住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A:
四个点里,有一个点比较危险,差点就不行了

对于手机维修来说,这个就是日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点里,有一个点比较危险,差点就不行了

对于手机维修来说,这个就是日常操作 ...

主要是我太用力修手机真够辛苦的

网友B:
差点不行的那个点,看的直发麻,差一点就要挖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点不行的那个点,看的直发麻,差一点就要挖孔了

是的,太细了,也太软了,一刮就没,手术刀尖都比他粗

网友C: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如果世人都认真,谁能敌?!

网友D:
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佩服!

主要是舍不得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确实厉害~

没有啦,小萌新,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如果世人都认真,谁能敌?!

我更怕‘穷“一个字

网友F:
手机的微距效果真不错,请问下两种线是什么规格的货?做焊点的和飞线的。

网友G:
芯片级维修基础
老哥看好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的微距效果真不错,请问下两种线是什么规格的货?做焊点的和飞线的。 ...

做焊点的是0.1mm的,飞线的是0.75,0.75太粗,当时没有别的线用了,凑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级维修基础
老哥看好你

谢谢老哥支持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

楼主:
这种封装的颗粒点位很大,比较好修,bga132/152的就很难了

网友:
抖音修手机的就是这么补焊盘的。
微距只有200万像素。

网友:
楼主你就差拆package修di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