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胶条补车胎DIY

楼主(2021-04-25):
车的右后轮慢撒气,每天漏气0.1个压力,拆下来检查发现胎面上有一块金属,应该是钉子扎进去了:

放大看得更清楚:

用胶条补一下吧。以前的经验表明胶条补胎简单易行,不用扒胎,而且效果还可以,没有发现补过的胎漏气的,跑几万公里也没出过问题,所以就用胶条补一下。

补胎首先要轮胎完全放气,把扎进去的钉子拔出来,上钳子夹紧旋转一下就能慢慢拔出:

货真价实的铁钉,而且看起来是全新没用过的:

钉子的主干和钉帽特写,钉帽已经在轮胎上基本被磨光了:

拔除钉子之后的轮胎创面,下面就对它操作塞胶条修补:

首先要用到的工具有两个,一个螺旋状象很粗糙的锉刀的用来扩大轮胎的扎孔并清理和磨出新茬,另一个象锥子的就是用来塞胶条的:

锥子头部特写,它的结构比较特殊,中间有个长条形的孔,用来夹持住胶条以便塞入轮胎的孔洞中,而它的头部有个很窄的开槽,当胶条进入轮胎后,拔出锥子的时候开口有弹性会扩大而把胶条退出,从而只会把锥子拔出不会把已经塞好的胶条带出来:

第一步,把锉刀使劲插进钉子扎的小洞中,来回用力抽插几次(别想歪了,这里在谈修车不是开车),把小洞扩大到标准的大小以便塞入胶条,同时锉出橡胶新茬让胶粘得更牢。这个过程有一定的破坏性所以看起来有点吓人,很多人也是因为如此对胶条补胎不放心,不过实践证明操作正确的话对轮胎的正常寿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取出胶条,这东西就是一根六七厘米长的比较软的橡胶做的粗糙的长条,上面自带一些黏黏的胶水,把它强行塞进轮胎的孔洞中靠橡胶变形的巨大挤压力固定住,柔软的橡胶和胶水就能把空洞密封住,不再漏气:

把胶条插进锥子的长孔中,处于中间位置:

可以在胶条上再加上一点附带的胶水,其实不加胶水也可以,胶条本身的胶水已经够了:

然后就是在刚才已经处理好的孔洞中把锥子插入,这个过程是胶条补胎中最难的一步,因为轮胎橡胶的弹性很强摩擦力非常大,需要用大力而且加一点点左右旋转,一旦锥子带着胶条进入轮胎一点点,剩下的就很容易推入了:

把胶条基本上完全插入后,转动一下锥子,然后用力迅速拔出锥子,胶条就会乖乖地留在轮胎里面,补胎基本就完成了:

这是拔出锥子后的胶条:

有强迫症的话,高出胎面的多余胶条可以用刀削掉,其实不削也没事,轮胎在行驶过程中很快就会自然把多余的胶条磨平:

削平的胶条:

这样这个轮胎就补好了。剩下的就是拧紧气门打气了。

胶条补胎靠不靠谱?这个网上有很多争论。我个人的经验是,胶条补胎还是比较靠谱的,只要胶条的质量合格补胎步骤正确,补好后一般市内开开不会有什么风险,特别是现在都有了胎压监测之后,如果万一胶条开胶脱落漏气的话胎压监测也会及时发现进行必要的处理。我用胶条补过几次轮胎了,开几万公里到轮胎报废都没什么问题,没有一次补过的地方出现开胶脱落、撕裂、漏气的。

网友:
胶条不如胎片 胶条用一次 基本轮胎就是报复的 自己扒开一半 就可以用胎片补 做好标记就行 再说 外面补个蘑菇钉也不要几个钱

网友:
是不是蘑菇钉最好

网友:
胶条是最伤胎的,俗称“打一针”,修理店打一针五块钱。没人愿意这样破坏性的操作,除非是荒山野岭救急,开到维修店马上换胎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有次行驶中听到“咔咔咔”异响,下车检查发现一个自攻螺丝,微漏气,用螺丝刀把螺丝取出后漏得快了,然后又把那个螺丝给拧回去了,拧的比原来紧跟胎面平,结果不漏了,第二天开去补胎气还很足
车上备几个粗的细的自攻螺丝,应急用还是可以的
楼上都在说胶条不好,真遇上事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只会后悔没准备胶条,胶片?对于一般人不太现实,我扒个两轮电动车真空胎都累的够呛了

网友:
我都用完一盒胶条了,也没见出事,轮胎都换了两茬了。 我从12年开始用这个,简单方便,快速,补过的轮胎至少5条,也没见哪个提前报废的。
17年高速上爆胎,破口也不是胶条的位置,可见还是不错的。理论上,只要胎破了,怎么补,那个位置都无法恢复原来的强度,但现在的轮胎都是子午线轮胎,里面的钢丝层会加强轮胎的张力,根本就不怕小点的破损,如果你观察爆过的轮胎,会发现大多是侧壁开爆的。

网友A:
用胶条是没办法才用的,我会换备胎

网友:
直接 木螺丝+生料带也可以的,简单

网友B:
我原来的车胎6万公里,4条胎自己用胶条补过20来次

网友:
一般摩托车这样补没毛病,但汽车我认为还是换备胎吧,除非荒郊野外没办法,否则还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车胎6万公里,4条胎自己用胶条补过20来次

您走的是“钉子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车胎6万公里,4条胎自己用胶条补过20来次

4条胎自己用胶条补过20来次?这是没事扎着胎玩么?一般人一年也就扎一两次胎吧?

网友C:
似乎不太靠谱吧?应急应该没问题,我的都是别拔钉子,去修理店用胶片补,10-15块钱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不太靠谱吧?应急应该没问题,我的都是别拔钉子,去修理店用胶片补,10-15块钱一次 ...

我们这前几年25元,现在要30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胶条是没办法才用的,我会换备胎

好多车简配到没备胎了, 就配一瓶补胎胶水,而且胶水保质期就三年。 很多车主根本没意识到胶水出厂直到买了这辆车之间的时间是多久。等需要用的时候胶水早过期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车简配到没备胎了, 就配一瓶补胎胶水,而且胶水保质期就三年。 很多车主根本没意识到胶水出厂直到买 ...

补胎胶水很伤铝合金轮圈,以前摩托车都灌这个,结果边沿被腐蚀漏气了。

网友:
长期都是这样补,10万公里了,一年几次高速。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
确实,我用过泰克的胶条,倒霉后胎扎过3次,补胶条用到轮胎报废。有的人用过品质次的胶条有阴影。2333

网友:
我也是用胶条补的,很长时间一点也没漏气,很好,又方便,不用卸轮胎,

网友:
我也这样补过 开了几万公里 轮胎都磨完了 也没有漏气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