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料足的的台湾万用表安柏万用表拆解(AMPROBE AM-1260)

楼主(2021-04-25):
拿到手上沉重感足,红皮厚度足够,AMPOBE这个牌子经常看到做绝缘测量仪电池内阻仪等电桥非常好的一家厂商。

先来外观有点像三和的7系表。

内部初视

其它部位,表笔座相当厚且焊上去的费人工,多达七个芯片IC,峰呜器单独一个小板也费人工。过孔加大了的,不像FLUKE15B过也孔开的极小一经腐蚀后报废。拔盘的铜铂加宽了的也是精心安排的。

屏上面的英文大概是:真有效和高灵敏度

测量非常精准,打在这V档估计是线太少少了0.002

网友:
7106芯片的老表

网友:
这和福禄克比就有点尴尬了,福禄克的转盘是沉金工艺,黄金比铜耐磨转动4万多次都不会说转盘接触不良,铜的容易氧化接触不良也不耐磨。用料上也没办法比。

网友:
用料确实很足,不过那个年代不足不行啊。

网友:
7016 + AD737 Ture RMS检波器. 很少见.

网友:
旧电池幸亏换得早,不然污染了主板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看到这两只微调电容,感觉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
好表,顶上去。

网友:
98年的IC,按照那个时候的做工来说确实不错,老家有个国产830也是那个年代的,也是差不多的精度,那个年代价格较高,出厂的调教明显细致一些。

网友:
这块表更换主芯片方便啊!不像胜利表,焊盘都对不上

网友:
带电源开关的好

网友:
经典的万用表。

网友:
安柏,同惠 好像都是做手持电桥的,

网友:
这个万用表是几位的呢。

网友:
表笔座相当厚且焊上去的费人工,多达七个芯片IC,峰呜器单独一个小板也费人工。过孔加大了的,不像FLUKE15B过也孔开的极小一经腐蚀后报废。拔盘的铜铂加宽了的也是精心安排的。

网友:
做工的确不错,那个海绵立功了,要不电池生锈容易毁了主板

网友(2021-08-12):
做工是不错比我手上生胜利牛屎芯片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