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随便拆一个卡西欧61键电子琴

楼主(2021-04-27):
随便拆一个卡西欧电子琴,61键全尺寸键盘,最多支持12个键同时发音。这货至少有10年以上了,但是卡西欧现在还生产类似的低端电子琴,主要面对儿童音乐教育和娱乐使用:

它功能还是很全的,各种音色,各种和弦,各种伴奏,还有100首内存的歌曲,用小液晶屏显示各种信息,包括节奏、乐谱、正在弹的键的位置以及建议的手指等等:

标牌:

接口也很全,支持MIDI输入和输出,还可以接踏板,可以用外接电源适配器也可以用5号电池:

拆机需要从背面开始,可能是为了保证承受演奏过程中机体的强度,螺丝太多了,有几十个螺丝,而且大部分都是深孔螺丝,拆装都不容易,生产的时候也很费工时:

全部螺丝拆掉,翻回正面,面板前壳就能拿下来了,面板前壳上有很多按钮的导电橡胶片:

面板取下就能看见主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元件不多,有一些跳线,水迹是刚刚用湿抹布擦洗留下的:

主电路板上很多印刷的碳条,主要是导电橡胶按钮的接触盘,也有些看起来是当电阻用的:

芯片都是硬封的,没有牛屎:

这是液晶屏,是用斑马导电橡胶连接的不是臭名昭著的斑马纸,可靠耐用,这点还不错:

摘下液晶板:

喇叭是很普通纸盆,大概4寸的样子,音质一般,可以通过耳机插孔外接功放和音箱来提高音质:

这块长条钢板下面也有东西,拆下:

里面是另一块电路板,负责键盘电路的:

上面有很多二极管,应该是用来组合键盘按键开关用的:

这是电池仓,用6节5号电池,因为耗电量比较大,6节普通电池只能用两三个小时,所以还是用外接电源适配器比较好:

网友:
终于是导电橡胶了,不是斑马纸好评

网友:
抱歉,评分好像少了点,然后提示“抱歉,您不能对同一个帖子重复评分“

网友: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人类只有十只手指,怎么可以弹奏61键的电子琴?

网友:
看到充电器了

网友:
当时有MIDI 就算是高级的电子琴了,虽然都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