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2 16GB平板电脑扩容64GB

楼主(2021-04-26):
深圳同事前天寄修的mini2 16GB,说容量不够用,要扩容到64GB

拆机开干

拆主板,取下屏蔽罩,海力士的16G MLC NAND FLASH芯片,俗称硬盘

因硬盘太靠近CPU,刚好之前买了支打磨笔,为了更安全,就把16G硬盘打磨掉,费时

清理干净焊盘

把64GB硬盘写入底层资料,这里采用的是iPhone6的东芝芯片,植好锡球备用

把CPU缠上铜箔纸,再放个刀片便于散热,避免CPU受热爆锡短路

热风枪焊好64G硬盘,装机,用iTunes刷机激活

完美扩容到64GB,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打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打磨的方法?

怕把CPU吹脱焊了

网友B:
不是说扩容有风险吗?以后升级要注意?好像听说也有各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C:
有个同型号的,不过用着会花屏,网上查了好像是通病,要换屏,现在放着吃灰,请问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打磨的方法?

我猜是有黑胶不好吹下来所以直接干掉了吧

网友E:
这个运存只有1G?

网友F:
1、听说换盘要读取原盘的数据,然后克隆到新盘之后再焊好刷机,你打磨了也可以?
2、cpu没有那么小气,其实隔热做一下可以直接吹的,还可以做个u盘。

网友G:
手工打磨我觉得风险也不小啊!不小心会不会磨到主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扩容有风险吗?以后升级要注意?好像听说也有各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

优质的扩容不会有问题的,具体要看维修师傅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同型号的,不过用着会花屏,网上查了好像是通病,要换屏,现在放着吃灰,请问楼主有什么好办法吗? ...

如是屏坏就只能换屏了,MINI2屏是容量坏的,一般都是受外力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听说换盘要读取原盘的数据,然后克隆到新盘之后再焊好刷机,你打磨了也可以?
2、cpu没有那么小气,其实 ...

原盘数据通过其它软件可备份的,写入新盘即可,CPU底部有胶,直接吹FLASH芯片,高温时间过长传到CPU那边可能会爆锡短路,打磨耗时虽长,只要小心操作基本无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工打磨我觉得风险也不小啊!不小心会不会磨到主板啊!

只要小心操作基本无风险,相比风枪吹风险要小得多,只是较耗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运存只有1G?

苹果产品运存都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有黑胶不好吹下来所以直接干掉了吧

一是FLASH芯片底部有黑胶,二是旁边CPU底部也有黑胶,两个元件挨着的,高温时间过长的话CPU就可能短路了,就得重做CPU更麻烦
当然如能快速拆下FLASH,也不会使CPU爆锡短路

网友H:
我迷你2无限重启,有时候闪红屏,查了一下 说是硬盘坏了,楼主能修吗?大概多少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迷你2无限重启,有时候闪红屏,查了一下 说是硬盘坏了,楼主能修吗?大概多少费用? ...

能修,私聊我,寄修地址我网站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