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详拆仿XBOX 360的山寨手柄,顺便请教PC游戏中振动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4-26):
这个仿XBOX 360的山寨手柄是在坛友处花20几大洋撸的,原本是想体验一下与仿PS2手柄的差异
结果win7系统驱动就没振动,换了个汉化的鬼子驱动,在设置里倒是可以振动得欢,但玩极飞9只有激烈碰撞才能很轻微抖一下
原来那仿PS2手柄在游戏里可抖得麻手,网上主要还是说驱动,不知道啥驱动可以,有知道的坛友指点一下,谢谢先!

收到的盒子外观

内容

手柄正面

功能键、十字键、摇杆,看做工还可以

背面
看来做OEM的,标签都木有

前侧面是左右侧键和扳机

裆部还有个接口,中间像是2.5的耳机孔,左右就不知道了

USB线带磁芯,但插头为什么这样长?!

说明书

直接拆了

底壳还铲掉一片支撑板
原来是和电路板上的晶振干涉了

电路板
这面光秃秃的,和原装差异灰常大

振动电机
右侧大

左侧小
和PS2的一样,提供不同的振动频率和幅度

扳机结构挺复杂

连杆带动电位器转动,实现扳机模拟量输出

楼下看板子

楼主:
板子没螺丝固定,直接掏出来

看板上丝印,时间不算太老

好大一片牛屎,不圆又不亮

这次不是单片牛屎打天下了
发现555一枚,难道是连击用的?

这里还有片SOT23-5,估计是LDO啥的

西瓜键,带4颗灯,这个要亮的

功能键触点不是叉指状,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带按键的摇杆,感觉还算顺滑

ALPS的弟弟——SLPS

左侧侧键上还单独贴了塑料片,微调键帽行程?

裆部插座接口

摇杆键帽

前壳,结构稍微复杂点

按键橡胶片和功能键帽

全家福

WIN7驱动,木有任何振动选项和描述

换的汉化的鬼子驱动,有振动设置和测试

这手柄塑料件做工还行,手持感觉也算舒服,没用过原装货,不知道具体差异,不过山货的优势就是价格
现在玩极飞9,就是振动太微弱了,玩游戏不过瘾呀
有木有坛友知道解决办法,还请指点一下呢

网友A:
这跟正品差别太大了,曾经有幸做过这个手柄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正品差别太大了,曾经有幸做过这个手柄的项目

业内人士呀!
功能差别有哪些呢?
用在PC上振动小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谢谢先!

网友B:
仿品做工和北通手柄做工都差几条街了

网友C:
中间的那个接口是扩展插槽,XBOX360的手柄主要还是给游戏机本身设计的,功能相对比较少,可以根据需要连接其他的外设,比如图上这个简易的键盘,麦克风的单边耳机,有些XBOX360主机的游戏还会用到重力感应,随游戏会附赠一个简易的扩展装置。都是插在手柄这里的2.5mm那部分好像是负责的供电,四个引脚负责和手柄的外设通讯,山寨的这个貌似都做了线路应该可以兼容正品上用的配件

网友D:
看过好多国产手柄,都是单片牛屎方案,那牛屎应该是颗单片机

网友E:
这个牛屎必须给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品做工和北通手柄做工都差几条街了

偶没见过真品,看坛友帖子塑料件倒是区别不大

网友F:
又不圆 又不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那个接口是扩展插槽,XBOX360的手柄主要还是给游戏机本身设计的,功能相对比较少,可以根据需要连接 ...

原来还能装个键盘呀!

网友:
感受震动来的

网友:
板子用料和做工都山,价格就能说明,不过原装的真TM贵

网友:
这小马达用途很广,女神可以用,游戏玩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好多国产手柄,都是单片牛屎方案,那牛屎应该是颗单片机

估计是掩模的,这么复杂的功能MCU做起来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牛屎必须给差评

是呀,有圆又亮才好,就像今晚的大月亮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把win7震动拉倒最高也震动不大吗?

网友:
粉色PCB版,MM的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不圆 又不亮 。。。

今晚看又圆又亮的大月亮,解下馋

楼主:
设置里振动没问题,游戏里没感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