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里面有多余的线吗我线吧多余的线改成usb供电实现一线通

楼主(2021-04-26):
(图片)

网友:
给你个HDMI pin脚和信号定义。

网友A:
就是供电功率不大 只能驱动一些对供电要求不高的芯片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供电功率不大 只能驱动一些对供电要求不高的芯片或设备

我的意思是吧hdmi里面多余的线改成usb供电一头接usb一头直接解驱动板供电

网友:
HDMI里面带5V的

网友:
楼上正确,HDMI带5V的,目的是给对方的接口EEPROM识别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