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DMI哪几条线不用接也能显示?我想用多余的线接usb供电实现一线通

楼主(2021-04-26):
hdmi里面有拿几条用接也能显示我想用多余的线接usb供电实现一线通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供电可以走POE,机顶盒要走有线接入,无线不行的,不仅仅是播放,还影响上网。。。

网友B:
hdmi自带供电的,只是供电的功率不大,可以看下hdmi的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自带供电的,只是供电的功率不大,可以看下hdmi的接口定义

不是我的意思是拿出两条hdmi里用不到的线改成usb供电

网友:
会使用标点符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可以走POE,机顶盒要走有线接入,无线不行的,不仅仅是播放,还影响上网。。。 ...

我的意思是吧hdmi里面多余的线改成usb供电一头接usb一头直接解驱动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可以走POE,机顶盒要走有线接入,无线不行的,不仅仅是播放,还影响上网。。。 ...

发多了不好意思

网友:
HDMI本身有5V供电,也可以利用没用使用的14脚

网友:
非常艰难的解读明白了楼主的意思肯定是可以解决的hdmi不是每根线都用来传输了视频信号但是hdmi的线芯很细承载电流很小先搞清楚目标电器功率计算出电流数据测量芯线直径计算需要多少股并联才符合承载要求把用不到的芯线和屏蔽层都利用起来合理分配后可以供小电流电器供电预计不超过0.5安以内

网友:
本来就有这东西,HDMI的USB供电线:

网友:
HDMI哪几条线不用接也能显示?我想用多余的线接usb供电实现一线通

网友:
为啥要找多余没用的线?直接从17.18脚外接出来呀!

网友:
想实现远程HDMI和USB传输吧,有专门的HDMI转RJ45转换器,实现100米HDMI和USB传输,中间用千兆网线连接即可。
距离短建议无线鼠标,长建议转换器,本来HDMI传输距离就有限,你剪开接线后就更不行了。

网友:
买有源的HDMI线就可以解决的楼主麻烦多用标点吧这样读起来不误解也容易沟通

网友:
想想HDMI线没两年就接触不良吧,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比如视频HDMI用无线传输,线就用来接电。

网友:
其实标点符号也不是必须的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楼主的帖子没用标点符号大家不是也看懂了所以大家不要苛求楼主了楼主是读线装书的知识分子

网友(2021-06-03):
13/14这两个条不用接

网友:
自带的吧

网友(2021-07-09):
那么细的线估计也就0.5A的电流负载,看具体供电需要5V多少A,超出了会烧的,改线也是白改,不要认为电线就是连起来就通电好使,用电要符合工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