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更换变压器

楼主(2021-04-26):
件终于到了,很重,感觉有4斤到5斤

这就是烧的那个位置

二手拆机件,看着还可以,除了有点脏

对比一下,外形一样,参数一样,重量也一样

唯一不同就是下面的开孔位置,这个件底座小,只能上两个螺丝

全部插好线

放一碗水,试机

运行了,这个变压器有点响,但是比之前坏的那个声音小太多了

怕两个螺丝时间长了震动会响,旁边我又拧进去一个木螺丝

开始想把新到的变压器底座上扩孔,就用这个电钻
然后发现这种夹头的电钻根本夹不紧钻头
力量是够用,钻一半夹头那里就打滑了,钻个木头塑料还行
钻金属还得用带钥匙的夹头

网友:
可以改点焊机了,不过一般用不到。

网友A:
旋转一点角度,对角上两个螺丝可能更好

网友:
烧掉的那个变压器铁芯也是焊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一点角度,对角上两个螺丝可能更好

我怎么没想到呢,不过已经装完了,对付了

网友:
昨天也刚换一个忘记拍图了。变压器直接扔了。铝线不好玩。

网友:
要是我,我就挤一堆导热硅橡胶。用铁丝吊起来。让变压器跟机箱底部有1mm的空间,把硅胶挤进缝隙。粘好了用起来能减震。

网友:
看手柄貌似和我家一样款,应该叫红太阳,我的还是新的 楼主都用成这样了,看得出使用率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