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没有什么手机的蓝牙便捷接收器?

楼主(2021-04-26):
手机上放声音,可是众所周知,目前的手机一般都没有耳机插孔。所以,突发奇想,想带一个最简单的便携式蓝牙接收器,用耳机来听音。

有没有这方面的产品?

网友:
不是很懂,这说的不就是蓝牙耳机吗

网友A:
有的,接收器上插你自己的耳机,

, 不如直接买个蓝牙耳机了.

网友B:
你要的蓝牙接收器,我买过,型号B50,120左右
功能比较全,能接收,能发射,效果基本与手机播放一样
但是体积稍微大一些,像个小充电宝
只要单一接收功能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体积也更小

网友C:
如果你是为了利用手上的有线耳机,搞个转接线,插充电口就行了。没有3.5毫米圆形耳机孔,并不代表不能插耳机。

网友:
老式只能手机厂家的蓝牙接收器即可,比如诺基亚,索爱,摩托罗拉的都有微型蓝牙耳机,还带线控

网友:
价格实惠,十几块,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接收器上插你自己的耳机,

, 不如直接买个蓝牙耳机了.

蓝牙耳机音量小,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蓝牙接收器,我买过,型号B50,120左右
功能比较全,能接收,能发射,效果基本与手机播放一样
但是体 ...

用的是不是5号电池?我觉得5号电池最方便,等而次之是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为了利用手上的有线耳机,搞个转接线,插充电口就行了。没有3.5毫米圆形耳机孔,并不代表不能插耳 ...

终归是不方便

网友:
有一个像优盘,但比优盘稍大的

网友D:
这种接收器就可以的吧,随便找一个有线耳机加上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收器就可以的吧,随便找一个有线耳机加上它就可以了。

我有同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不是5号电池?我觉得5号电池最方便,等而次之是18650

是充电的,里面据说是600ma的电池,能用很长 时间

网友:
我有2个U盘形式的,可以插内存卡带MP3功能,带蓝牙麦克风以及录音功能,可以蓝牙听音乐,也可以打电话,直接插普通的耳机就可以了,无需额外带麦克风的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音量小,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那就蓝牙小音箱

网友:
蓝牙耳机 蓝牙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音量小,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现在蓝牙耳机随便都可用4-5小时吧, 而且充电盒都可以充几次电, 方便好用.

网友:
蓝牙接收器5.0 安卓苹果小米有线耳机转换 音频适配器转音响音箱功放3.5AUX转换器 车载导航通话无线蓝牙棒【在售价】9.90 元-----------------【立即下单】点击链接立即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Zj2Bhou

网友:
楼上的和蓝牙耳机有什么不一样吗,感觉回到了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