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退磁器不工作

楼主(2021-04-26):
厂里一台退磁器不工作了,可以通电。线圈测量了,电阻2.3欧,里面有一个温度保护开关串联在线圈上,尝试不用它也可以通电。噪音有点大,就是无法消磁,我小白一个,搞不太懂,有老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确实是温控坏了,你是不是接到380去了?这个阻值接220试试。

网友B:
我一般用电磁炉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电磁炉消磁

怎么操作?

网友:
在电磁炉中间放个平底小钢碟,盛点水,目的是让电磁炉能检到磁保持工作状态,同时不占用太多的工作面
然后根据需消磁的物件大小及精密程度选择火力,电磁炉工作时把物件贴着炉子工作面来回匀速拉几次即可
我用这个办法开中小火给手表消过磁,效果不错

网友C:
温控不能短接,保护线包的,找一个换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黑了

下面又不是黑的,这个应该是从上面散热风扇进去的灰尘,然后遇到了油污所以就成这个颜色了。应该不是烧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温控坏了,你是不是接到380去了?这个阻值接220试试。

没有,这个接头就是一个普通的插头,不可能接进380伏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不能短接,保护线包的,找一个换上最好

好的,等找到了试试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