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宽带涨价真厉害,直接翻倍了

楼主(2021-04-26):
记得之前的移动宽带基本150块一年,要到期了去问下续费价格,要320块一年。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宽带?价格多少?

网友:
固定资费,可以一直用

网友:
手机最低消费送的移动宽带

网友:
300M湖南电信129元套餐,三张卡加IPTV,按月缴费。现在好像自动升级到500M,不知真假。

网友:
价格翻倍,网速也是翻倍的,我这里手机每月消费58元,移动100M宽带免费用

网友:
最初移动手机号赠宽带,无消费限制
现在新办貌似要求最低消费了

网友:
三大运营商很多优惠活动,都是用来拉新的,我家首次安装移动宽带450/年,首年还给绑定的移动手机每月赠送10元话费,首年纯宽带相当于330/年 ,第二年宽带续费,费用直接涨到600/年,没有话费赠送。

网友:
600多的电信宽带用户路过。。

网友:
联通100M,360一年,不绑手机号的

网友:
我住农村,最便宜的就是广电的了,也是这个价吧!说是光纤50兆,用的两台二手百兆双频路由器,TP5660 有线桥接的腾达AC6,做整个院落覆盖。我用WiFi魔盒测将近一百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会这么快呢,还是广电升了级?家里WiFi也没设置密码,反正也不卡,爱谁用谁用!其实没几个懂的,远距离接收的那种
以前用的炎黄宽带,无线的那种,现在黄了,找不到服务商了,就剩下一个5G的接收器,还没找到刷机的固件,没用在吃灰
其它单宽带都得六七百 ,捆绑手机的最低还69每月

网友:
老家的电信是800两年200m的网

网友:
5个手机绑定宽带,带一个机顶盒看电视,每月80元

网友:
内蒙古电信300M,两年1200

网友:
不是涨价,而是你自己办宽带时没注意,首年150,续费就不是150了,每个运营商对新客都是这样,第一年便宜

网友:
我这除了新开户第一年以外都是这个价,低于200就没见过,不过就算这个价比起电信来说还是减半啊,而且只是平时上网视频之类的话移动也不见得慢

网友:
电信就没便宜过,80一个月,300Mbps

网友:
这个要捆绑手机套餐才会优惠,一般单人58以上,双人68以上,宽度200兆永久免费

网友:
手机号码固定套餐,宽带免费,200兆~1000兆

网友:
去年11月份移动宽带100M续费,360元/2年。

网友:
你这还算贵?单月都超你一年的费用,当然还有手机套餐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