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魅族up0550充电头

楼主(2021-04-26):
闲来无事 拆充电头研究研究
标称5A  不知道是否能到达到

外形

外形

  435HB  查不到资料

开关管用的CS12N65F

rt7786  开关控制芯片

  ct1019 光耦

猜测是同步整流吗?  不太懂

结束

楼主:
还没编辑好不值怎么就发出了

网友:
壳子拆成这样,可惜了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可以,可惜那个散热片的螺丝掉价了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同步整流正品。5安是一些手机通过特殊引脚,通讯正确触发快充模式,接口像蓝绿厂闪充定制非标件。普通数据线会限流在2安。

网友:
好好的头子拆成这...

网友:
要是快充协议都能统一就好了,昨天我用小米的充电头插魅族上竟然连反应都没有

网友:
太暴力了,这样不好嘛

网友:
装回去用是不好装了,暴力出奇迹!

网友:
u口铜散热? 这是比较良心的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