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放A5小蓝牙音响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4-26):
几年前去亲戚家玩,蓝牙音响插电没反应,就偷回来了,首拆不会修,就放那吃灰了。
去年买了新手机,128G空间够大,装了抖音和头条,看了很多视频,学了知识蠢蠢欲试,还花巨资(89元)购买了热风枪。
前几天,心血来潮,再检查一次。

万能充接电池正负极可以运行,确定故障为不充电

USB 5V 直接进 LTH7B(PW4054)
BK3254 蓝牙芯片

型号和丝印不一样?

MIX2052 音频功率放大器

3脚电池正极0V

2K欧电阻只有25欧,难道电阻坏了,窃喜

然而拆下来测量有2K欧,TH7B 芯片坏了?

电容也正常

T宝1.5元10个邮费2.5元共4元,数了2遍有13个!
拆掉电池线和喇叭线,涂点焊锡膏,下面垫湿抹布吸热,上面钢皮挡热,热风枪拆下来旧的,焊脚上点锡,吹上新的。

裸板3脚输出有4V了!

接上电池线,喇叭线,3脚输出3.7V,3.7W 这么大!不是500mA么?

测量5脚电压1V,I=U/R=1V/2000欧=0.0005A=0.5mA,我猜充电电流是这个采样电流的1000倍。
此时测量5脚电阻为2K欧,忘了拍照片,说明芯片5脚内部是无穷大的。

用刷子把灰刷干净,找到螺丝装上,开机,完美修复。
充电1个多小时,功率终于降下来,最后为0,忐忑的心终于放下,就怕它停不下来

总结:第一次换芯成功,大家不要走弯路了,LTH7的3脚对地阻值太小直接判定芯片损坏。

网友:
亲戚那x来的?
技术不错!
看斗音和头条这么有用哇?

网友:
修好了应该还回去。。。

网友:
厉害,楼主不会自学成才吧?看这样的操作,没有十年功底干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