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找到这台燃气热水器故障的原因了

楼主(2021-04-26):
昨晚我躺在床上还在想这台热水器的问题。我搞不懂,为什么火焰是在燃烧室左侧先点燃,而火焰感应针却在右侧,无法探测到火焰已点燃,使得热水器熄火。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啊! 明天我要拆开燃烧室看个明白。
今天上午,我拆下了水箱换热器,往燃烧室里一看,立马明白了,原来燃烧室的左侧也一个火焰感应针,但是断掉了。这个感应针装在燃烧室左侧角落里,没拆开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发现使得一切道理都能讲得通了。也应该是这台热水器不能正常点燃根本原因了。电脑板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等着淘一个新的感应针了。发出来为大家提供一个维修经验吧。
这次热水器故障坏的零件不大,只是拆起来怪麻烦的,整个热水器拆得七零八落的,要是请人上门修手工费也得百八十的吧,开始时也确实叫人上门来看过,说是主板坏了,要600多,幸亏没让他修,否则换了主板也是白搭,那样就不是600多能拿下的了。

网友:
狗屁燃气热水器 最操蛋 ,电热最好  ……

网友A:
喊外面的人来修,小问题就是大问题。没问题也要搞出问题。就像医院一样。小病大医。搞到钱才最重要。

网友:
额。。。原来如此

网友:
我的万和热水器也是一样的毛病,这种热水器是分段燃烧,就是按温度和水流量来控制一半燃烧还是全部燃烧,我的燃烧室不好拆,我就用钢丝把探针绑在边上凑活用,现在也有两三年了,还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喊外面的人来修,小问题就是大问题。没问题也要搞出问题。就像医院一样。小病大医。搞到钱才最重要。 ...

人穷了,心就会坏,是谁让我们富不起来呢!

网友B:
这位置,是右上角吧?

网友:
热水器修理是个行业,故障率高。

网友:
想起来自己家的燃气热水器,一直好好的。突然淋浴时不出热水来。当时叫来维修人员,就说主板坏了。鬼才信!自己仔细观察才发现是燃气的导管老化有点堵。然后自己丰衣足食,换了新的管子。又能愉快地洗澡啦。对这些维修人员没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置,是右上角吧?

面对热水器,右上角里侧。开始时检查的不细致,没有发现,分解热水器后才发现,反正更换感应针时也得拆开,也不算白费工夫。淘宝上5.25元免邮买了俩,换后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