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尔sp600 72v铅酸改锂电,大佬帮忙看一下对吗

楼主(2021-04-26):
方案是ut358+384cm+sp600p2,别人改好的,改动的地方是sp600p2左上角的303贴片电阻去掉,r6改成104可调电阻!短接bt152,就改这么多,大佬帮忙看一下对吗!

楼主:
是右上角的空白焊点那里,303的贴片电阻已经去掉!

网友:
首先你要搞明白,铅电池和锂电池充电的的区别在哪里?说实话我是真不明白。所以我一般铅和锂,只看输出电压,比如13串和14串,我就按串数乘以4.2来调节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再讲究点比如14串是58.8伏,输出调高到59即可,这样使用下来几年也没见什么问题,因为我大概知道,这样几个芯片它还做不出所谓的铅酸专用和锂电池专用充电。对了那个输出端的可控硅是安全保护的,平时无输出,接上电池后才导通给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