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2326自带均衡两节锂电充电模块,由画封装开始

楼主(2021-04-26):
最近画了个IP2326自带均衡两节锂电充电模块,这个IC立创EDA里没有,需要自行绘制封装,借此机会简单讲下立创EDA的使用方法,抛砖引玉,欢迎指正

首先找到IC的DATASHEET,官网、立创商城、半导小芯等等都可以,翻封装信息这一页,这里可以看到芯片各种尺寸数据
然后打开立创EDA,新建一个封装

IP2326是QFN-24封装,但是立创EDA自带其他QFN-24芯片的封装库,随便找一个打开

IP2326需要考虑散热,随意在原有封装的底部焊盘打几个过孔,完成后在右侧自定义封装属性里输入名称等信息
3D模型一栏点开后搜索QFN-24,调整XYZ轴的位置,将模型和焊盘对齐,完成后就可以保存封装了

再次打开DATASHEET,找到引脚定义,接着到立创EDA新建一个符号

按照引脚定义绘制

绘制完成后点击右侧封装,搜索刚才保存的封装名称,检查引脚和焊盘是否对应

没有问题就可以保存符号了

新建一个原理图,在我的个人库里找到刚才保存的符号,放入元件

按照DATASHEET典型电路绘制原理图

绘制完成保存后选择原理图转PCB

一些绘制PCB的注意事项

绘制完成后检查下网路完整性和DRC规则,没问题就可以生成GERBER发给嘉立创或者捷配打样

最后附上3D预览

感谢观看!

网友:
QFN的焊接难呀

网友:
风枪或者加热台

网友:
这个有点像教材,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开个钢网,刷锡膏,再加热台或风枪都行的。

网友:
焊盘底部开孔,手焊,然后补底部锡,很容易。

楼主:
自己画板,底部的过孔开大点,从背面焊,很轻松

网友:
要是可以分享下PCB的话就更好了    有需要DIY的朋友就有福了

网友(2022-08-10):
很实用哦  能分享下打板文件么

网友:
学习力创了,我也试试打板

网友:
可以从PROTEL99导入封装吗?

网友(2024-05-30):
立创那里应该有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