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led笔型电压表

楼主(2021-04-26):
买了坛里推的0.28寸电压表,0~30v,精度还可以,2线制不能测低电压,
只能接三线,可以测0~30v,找了个优惠购0元购的电动鼻毛剪,尺寸正好,
可以用14500锂电池供电,后面装个小开关。

完工,屏面再找块合适的材料,粘上。

4月27日
窗口粘上一块有机玻璃,试一下,还不错

网友A:
不错,表头什么价格入的

楼主有想法,只是0~30V直流单调了点

网友:
创意十足啊

网友B:
充电也靠表笔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也靠表笔连接吗?

充电拿出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表头什么价格入的

楼主有想法,只是0~30V直流单调了点

表头7元多

网友C:
个人认为这种数显表头工作电流稍大,不适合做这种测量用,适合固定在某些仪器设备上使用(表头电流对测量电路影响很小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种数显表头工作电流稍大,不适合做这种测量用,适合固定在某些仪器设备上使用(表头电流对测量电 ...

量下电池什么的,图个方便,省得拿万用表。

网友:
也上了几块0.28吋的表头,改装的挺好,方便,这外壳不好找。

网友:
30V量程有点小

楼主:
有0到100v,0到200v的

网友(2022-05-12):
这是专业工具。

网友:
简单量量方便,要精度和量程的话还是不行的。

网友:
创意不错,居家实用的小玩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