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D6012数控电源组装记

楼主(2021-04-26):
去年活动时买的RD6012,综合考虑后,顺便买了官方的S12D外壳,因为没有合适的电源模块,暂时进行简单的组装,使用外接电池组工作。

这个外壳体积不算太大,能容个小开关电源进去,做半移动式电源还可以。计划是交直流两用的,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往下看。

同时也在寻找合适的电源模块,总的原则:体积要小,能装进S12D;输出参数尽可能满足6012;性能要稳定,不能因小失大,烧了6012;
一个月前,终于确定下来了,带PFC的,用料、做工还不错。输出电压60V,最大电流6.7A,通过微调电压至65V左右,可以满足6012的要求。
关于散热,因为平时大功率使用的机会很少,看这机壳的散热孔开的也不少,想依靠自然散热,所以也就没有考虑加装散热风扇。结果最后又拆开重新整理了一次,这是后话。

这个电源模块的静态功耗在6.5W左右。

下单开关、保险一体的交流插座。配件差不多到齐了,接着就开始进行组装前的准备了。
这是S12D外壳

电源模块刚好可以放里面

卡上RD6012机头再看看,空间还行:电源模块在左面,右上安装交流插座,右下安装接线柱,用于外接电池组。

确定了各部分的布局,先把交流插座的孔开出来:

孔开好了,还没有修边:

实际上右下角可以保留一个斜边,可以防止交流插座的反向安装,但在开孔处理上工序又多了,费时但意义不大。
然后卡上交流插座,把电源模块放到位,左右预留一定空间:左边是方便接线,右边是防止机壳的固定螺丝顶着模块了。
接下来就是开孔固定电源模块了。确定位置后,根据红圈固定孔的位置,在机壳上做好标志:

在机壳上打孔:

有一个固定螺丝刚好在机脚附近,全部安装后,这颗螺丝就看不到了,

这是固定好电源模块后,背面的效果。

开始接线:连接交流插座和电源模块,电源模块和6012数控板

确认接线无误,各部分没有异常,加电,顺利开机。长时间空载加电后,发现电源箱内温升至40度。为保险起见,还是安装散热风扇吧。

在某宝上选了半天,最后确定官网提供的风扇控制套件:一是工作电压范围宽6~70V,不用再考虑额外增加12V工作电源;二是温控功能虽然少了停转报警、但有开机自检(加电时风扇会满载转3秒,至少能告诉你开机时风扇的好坏);三是温控分段还是满足要求的。
根据温控板的尺寸,刚好能固定到交流插座的下方,但电池接线柱是安装不了了。
单独买个温控套件,还要搭上邮费,干脆,又买了块WIFI模块。这坑是越陷越深。到手后才发现这WIFI模块很弱智,只能联已经打开APP的手机,联不了PC。

温控套件到手后,发现热敏电阻线太短了,根据实际布局,把热敏电阻的连线进行了延长,顺便增加了插座,方便以后改动。又找了一根塑料管,截了三节,用于支撑温控板,防止温控板上的元件管脚碰到机壳,发生短路。

没有办法,重新拆开机壳,五金整形再来一遍。

控制板有了安装的地方,风扇如何固定呢?固定到上盖上时有连线,不方便安装及以后的维修,而且外壳上又多了难看的固定螺丝;直接安装到底座上,又得开不少孔、扩不少孔,外观处理不好的话会很难看。
于是,考虑增加一个风扇支架,既不影像外观,也能很好的散热。找到一个机架设备的固定耳朵,厚度、尺寸都符合要求。划线、开工:

为减少厚度,风扇支架用攻丝的方式固定风扇,这样风扇距离外壳非常近,效果会更好。

把支架放到底座上的效果:

五金加工部分完工,下面开始再次组装:
穿好螺丝和塑料管,固定好温控板:

螺丝距离交流插座很近,好在还没有相互干扰:

安装电源模块、连线:

底板散热孔也要进行处理,否则空气乱流会导致散热效率不高。找个ATX电源的绝缘隔板,按照散热孔的大小裁剪成型,再找几个3M的两面胶裁剪、互粘,增加厚度。然后将绝缘板固定到底座上:

装好风扇:

连好接线,数控板安装

完工后的效果:

6012数控机头的静态功耗约1W,加上电源模块的静态功耗,整机静态功耗约7.5W。
完美收工。谢谢观赏!

网友:
楼主这手艺,佩服。

网友A:
这个电源太牛了,体积不大,居然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很有成品的感觉,,,,

网友B:
我的6006已经坏了,调节正常但不能输出,不知道哪坏了,最近没时间修,还在瘫痪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6006已经坏了,调节正常但不能输出,不知道哪坏了,最近没时间修,还在瘫痪中 ...

看看输出保险有无反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太牛了,体积不大,居然这么大的电流

标称400W,带功率因数矫正,做工很精致。品质上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模块在大电流恒流时会有啸叫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模块在大电流恒流时会有啸叫声吗?

通过RD6012输出12V10.5A时,没有啸叫。

网友:
求60v电源链接

网友E:
感觉都是拿的厂家产品进行组装啊!

楼主:
已私信。这个价格比较高,另外还有一款,是其他店家的,体积和这个差不多,但做工差很多,而且没有详细的参数,后来链接给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都是拿的厂家产品进行组装啊!

高科技时代,主件能自己打板的不多了。和组装电脑一样,能拼装出理想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电源好熟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私信。这个价格比较高,另外还有一款,是其他店家的,体积和这个差不多,但做工差很多,而且没有详细的 ...

谢谢,的确比较高

楼主:
这个店里还有一款体积和这个一样的,印象里功率是300多W,不带PFC的,价格也低很多。

网友F:
同求60v电源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输出保险有无反接烧了

多谢指点,有空我查查

网友:
电源真不错,就是太贵比我的5020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求60v电源链接

已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