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拔电源就关机可能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1-04-26):
因为暂时手头只有万用表,所以简单量了一下,不插电关机状态下,电池电压3.8v,长按电源按钮电压会降到3v,显然这个电压无法开机,随后恢复到3.8v

只有插着适配器才能开机,拔掉适配器立马关机,用的是5v适配器

开机之后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如果用适配器电流不够也会断电

用usb表测量开机后亮屏的峰值电流可以到1.5a,开机稳定后基本在0.4-0.8a这个范围内跳,关闭屏幕待机电流在0.1a左右

请问这个除了电池挂了还有别的地方毛病的可能吗?

网友A:
既然拆开了,跳过机身,直接给电池充电到4.2V试试看嘛

网友B:
先换电池再说吧,看测量的结果,主机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再说吧,看测量的结果,主机应该问题不大。

那等五一放假再试试吧,手头没有工具换
对了,如果用带保护的tp4056冲有保护包的电池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开了,跳过机身,直接给电池充电到4.2V试试看嘛

手头没有直接给电池充电的东西呀,开机看冲到85%就不涨了

网友:
电池挂了吧

楼主:
最好是电池挂了,五一放假找块电池换上看看,顺便问问带保护的TP4056冲带保护板的电池是不是跟不带保护的tp4056冲有保护板的电池没区别

网友C:
明显电池坏了,内阻变大,稍微带点什么电压就猛跌。以前判断电池都是拿个小灯泡接上,压降过大就是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电池挂了,五一放假找块电池换上看看,顺便问问带保护的TP4056冲带保护板的电池是不是跟不带 ...

一口气说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电池坏了,内阻变大,稍微带点什么电压就猛跌。以前判断电池都是拿个小灯泡接上,压降过大就是电池不行 ...

多谢指点

楼主:
我还能报菜名

网友:
电池不行了,开机和待机电流都不够,换个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