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主板的BIOS时间最大只能到2020年。没有2021年的选项?

楼主(2021-04-26):
七彩虹主板的BIOS时间最大只能到2020年。没有2021年的选项?

怎么解决啊?是要刷BIOS还是怎么样?

主板型号是七彩虹 网驰B85AK V21

由于上一个贴子我的电脑不定时自动断电关机或自动断电重启,所以断定是主板问题。因为电源是新的,我排除电源问题。现在新问题来了,买了一块 七彩虹 网驰B85AK V21,进BIOS设置时间,时间能只选到2020年。没有2021年选项,咋办?

网友:
不知道aptio工具能不能改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找官方么?

网友:
这么明显的bug也能出厂?

楼主:
进PE装了一个系统后,重启就这样了,进不了?啥原因?固态硬盘,BIOS启用AHCI模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PE装了一个系统后,重启就这样了,进不了?啥原因?固态硬盘,BIOS启用AHCI模式的。
...

磁盘读取错误啊,检查硬盘,或者换IDE模式试试

网友:
也许是分区表错误

网友:
BIOS改成GPT模式,试试看

楼主:
用的是安装版WIN7、可能没有AHCI驱动吧。后面换成了GOHST版的WIN7就能进系统了。不想用GOHST版的系统,后门多。哎~难搞

网友:
装好系统以后,去系统改时间,bios自动更新了

网友:
有些可以在线刷BIOS

网友:
主板晶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PE装了一个系统后,重启就这样了,进不了?啥原因?固态硬盘,BIOS启用AHCI模式的。
...

系统装完了,引导没写进去,或者启动设备设置不对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PE装了一个系统后,重启就这样了,进不了?啥原因?固态硬盘,BIOS启用AHCI模式的。
...

重建一下引导记录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