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压表头接线求教!

楼主(2021-04-26):
无意中拾的电压表头一个,电瓶修复仪器上的,别问我怎么知道,因为面板上写着
背面

背部ac12 接12v交流无反应,接直流表头显示四个横杠,此时+-接电池,电压表无反应,是否接线错误呢?

网友A:
表头上好像掉了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B:
表头有问题吧    接12交流  看看 滤波电容两端 有没有电压

网友C:
靠!老鸟遇到新问题了,小白个人觉得正负接测试电压,AC就是交流工作电源,四个横杠多半是超量程了

网友:
直流可以显示交流不行,是不是整流滤波有问题呢

网友:
7805提供5伏电压给芯片,试试直接给7805后级5伏电源试试,然后插座+-接一个低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上好像掉了一个10K的电阻

不是另一个同款也没有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有问题吧    接12交流  看看 滤波电容两端 有没有电压

晚上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老鸟遇到新问题了,小白个人觉得正负接测试电压,AC就是交流工作电源,四个横杠多半是超量程了 ...

开机就显示四条横杠,没有接测试电源,不是超量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另一个同款也没有这个电阻

你这是捡了一箱子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表头有问题吧    接12交流  看看 滤波电容两端 有没有电压

都能显示了,AC12v的电源部分肯定没有问题吧,包括滤波电容器两端肯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能显示了,AC12v的电源部分肯定没有问题吧,包括滤波电容器两端肯定有电压。 ...

背部ac12 接12v交流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捡了一箱子么,

确切地说一个面板,两个电压表头三个时间表头

网友F:
看起来AC12是供电,不分正负。
”+ -“才是电压测量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AC12是供电,不分正负。
”+ -“才是电压测量口。

输入交流12v没有反应

网友D:
找7805输出  直接五福供电 然后找个5好电池连+-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7805输出  直接五福供电 然后找个5好电池连+-试试呢

能点亮那么7805应该没问题,+-那里连接5号和18650都没反应

网友:
估计是坏的,得测下板子上的元件,或者跳过78L05直接给芯片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