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颗小小电容害了一个高级充电宝(G-KING BST-0168D)

楼主(2021-04-26):
15+5捡的宝,到货后充电只显示充电电流,无输出,拆之,测量各单节电压均在3.1V左右,说明电池是好的,但是电池总电压为零,自以为是电池保护了,上可调电源激活,电压拉倒很低,电流拉满,这情况是短路了呀。无奈断开电池后,测量电池总电压正常12.点多,那就是主板的的问题了,主板连接上充电头测电池端口照样无电压,且H桥的MOS管发热严重,有短路地方,折腾半天怀疑是连接电池端口那6大1小的并联电容有问题,把各个电容拆掉后测量主板正常了无短路的现象了,耶,基本确定无问题了,再单个测量了每个电容发现有一颗短路,其他测量后无问题且容量也在正常范围内,复位各个电容,焊上电池线欧克屏幕点亮,宝能进能出了。正所谓一颗小电容害了一个宝,其他玩家如有雷同问题可依葫芦画瓢解决,请无视焊工。

网友:
谢谢分享,15+5,修好就值了。。。。。

网友A:
电池容量1250mah小了点,其他的还好,这回修好了,可以美滋滋一个星期了吧?

网友:
贴片电容用热风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1250mah小了点,其他的还好,这回修好了,可以美滋滋一个星期了吧? ...

这个充电宝看输入参数能达到80w,充电功率很大,普通三元锂扛不住,所以用了容量较小的磷酸铁锂电芯实现大电流快充。转换电路用了双向同步buck-boost拓扑,双向升降压在充电宝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加上数显电量还是比较高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宝看输入参数能达到80w,充电功率很大,普通三元锂扛不住,所以用了容量较小的磷酸铁锂电芯实现 ...

还是球球分析的到位

网友C:
我艹,这种小电容会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艹,这种小电容会短路啊?

而且还是工作在这么低电压的情况下短路。。。

网友:
不错,修好就值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批货最值得折腾就是其配套的充电宝
现在货被一家同行统走了
但是小伙伴门还是可以自由交流改装玩法的拉

PD诱骗驱动T12洛铁头

利用驱动板改的高功率充电器

直接电池组改的车载设备移动供电
最后就是重磅

  爆改大容量电池组

还是有什么有趣的玩法可以进裙交流

点击链接加入裙聊【数码尖货爱折腾

网友(2021-07-13):
利用驱动板改的高功率充电器,怎么做到的?需要改哪些地方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1250mah小了点,其他的还好,这回修好了,可以美滋滋一个星期了吧? ...

这个充电宝就是垃圾货,我手里有一个,是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不是一般小,关键自放电特别大,过一段时间电池就自己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宝就是垃圾货,我手里有一个,是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不是一般小,关键自放电特别大,过一段时间电 ...

铁锂自放电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宝就是垃圾货,我手里有一个,是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不是一般小,关键自放电特别大,过一段时间电 ...

磷酸铁锂就这样,密度低,自放大,寿命长。反正天底下还没有完美的电池,各有优缺

网友(2021-10-03):
我的也是短路了一个电容,拆了2个就找出来了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应该是芯片方案的问题,我之前有个小米充电宝带无线充的,老是烧mos,然后查出一个电容短路,换上一个电容没多久又被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