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买创维E900v22E, 安卓这么耗内存? 附上拆机图

楼主(2021-04-26):
本来想买cm211,不知为什么选了创维,好像之前听说它家盒子散热器够厚,拆机后发现就这么一小片!!!

EMMC08G不就是8G吗,咋显示总内存只有4072M?说好的2+8呢?
JT01处能加装TF插槽?
Play商店下了很多app,无法安装,可恨的4.4.2:sweat:

网友:
要不怎么手机动不动8G,我win10才6G:sweat:

网友:
不是很正常嘛,你把定制软件都删了空间就大了

网友:
运存2G,还算不错啦,1G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2021-07-04):
刷机咯!刷机后把没用的软件删掉,安装自己想安装的软件呗

网友:
你这个储存,是8G的没错,
安卓系统本身,佔用掉了3G多,
所以,只剩4G多的总储存了。

网友(2022-09-20):
我也有一个,我的温度很高容易死机于是加了个铁块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995-1-1.html
这盒子好像没有安卓5以上的包可以刷,4.4一些app已经不支持了

网友A:
刚买了个311-1A,安卓9的系统,除了没有wifi和百兆网卡,别的都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个311-1A,安卓9的系统,除了没有wifi和百兆网卡,别的都挺好

可以插usb无线网卡,个别型号支持

网友:
我买的E900V22C,自己刷了精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