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按图索骥-安能ANENG M118A万用表校对,改9999

楼主(2021-04-26):
p多多上的不足30元,买了就是好奇自动表啥东西,原来两端低于0.5V就进入电阻测量,高于0.5V按照电压测量,插电流端子AUTO测电流,所以电压电流太低就不能使用这表。本来要退货的,才发现退货要运费(p多多不能自己买运费保险,是因为这儿低端和wei劣东西太多吗)。电压误差超多2%,5V测量能出来5.1几,远远超过说明指标,电阻和电容误差 也不小,电流却还可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437&highlight=118A%2B%E6%8B%86%E8%A7%A3 也是发现误差太多。
幸好本坛高手出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549   。 按图索骥校对, 除了电流档 (校对后误差 -1.4%,原来是+0.7%), 其他校对的相当精准(电容按61E对照),电压误差可以精准到0.04%-0.13%,电阻小于千分之一;本来只是校对,也顺手改9999。

请看图,发帖留念 ,第一次改这种表,很欣喜。感谢原作者tantian99,也请教下 是不是电流档修改有误。

上图,烙铁焊下储存芯片,结果不出意外,掉了一个焊盘,过会再说吧。

上图,CH341A读写,记得这是这几年第二次用,没有数码之家,也许不会买 也不会用。

按图索骥,按照本坛原作者tantian99修改数据和改9999.

焊接回去,加个导线,连上电路。

看看 精准的5V电压!  惊喜!61E刚自己用基准电压校对的。

电阻挡!太精准了

楼主:
电流档也是按照原作者的方法一样的修改  结果误差大了  原来是+0.7%  改了之后成了+1.4%

网友A:
牛屎很圆

有61E还买这么low的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屎很圆

有61E还买这么low的表

大鱼大肉搭配小咸菜更下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鱼大肉搭配小咸菜更下饭

呦,土豪来了,示波表借我用两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呦,土豪来了,示波表借我用两天

得得嗖嗖,不借

网友:
路过看看,貌似这个表没有手动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得嗖嗖,不借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20多元吧

网友:
都用这表了,还追求啥精度,能分出电压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档也是按照原作者的方法一样的修改  结果误差大了  原来是+0.7%  改了之后成了+1.4%
...

电流档用的不多,没有改动

网友(2021-10-21):
电流档变大好调,用一个470或1K的大功率可调电阻,并到R11上,调整到读数一致,再换上阻值相同电阻。
不过那个R11最好换成锰铜丝电阻。
如果这样能加手动档就好玩了,找到按键定义,就可以再加手动档功能。

网友:
校准后的数据和原始数据能发我一份吗? wysk@163.com
我的好像改乱了.

网友(2025-02-02):
校准后的能不能发一份

网友:
这款主控都被玩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