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淘汰下来的深信服硬件防火墙

楼主(2021-04-26):
2014年的防火墙,使用已经超过六年,中间因为突然停电不能启动了,发回公司更换过硬盘。当年购入价格一万八。

机器前面的接口

机器上面

机器后面,电源输入接口,电源开关。这台机器自从在售后更换过硬盘以后再遇到停电不能自动开机了,每次停电都需要手动开机。

拆下上盖后全貌

内存条

硬盘在防震架子上安装

网口芯片

待机时功耗3.7W

启动后17-19W
在主板的VGA接口上接上显示器开机

满屏的英文

把硬盘拆下来用硬盘盒接入电脑,在windows7系统下看不到分区,怀疑硬盘分区为linux格式的。
把电脑启动到深度deepin系统下再看。

果然在linux系统下看到了硬盘分区,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

网友:
看着像是N270的,估计可以改台软路由出来

网友:
软路由字数补丁

网友:
当年硬件值1800,                剩下的都是软件费和服务费

网友:
深度好用吗

网友:
不用怀疑,看那满屏的英文就知道是用 linux开发的啊

网友:
不过这玩意好像没啥可玩性。不好玩。

网友:
界面有点像Android平板电脑里,RE文件管理器和ES。想起瑞星最初做安全硬件设备,后来杀毒软件需要花钱买升级,最后还是跟360金山等只好免费。

网友A:
来电启动 可以进 BIOS设置!

网友:
这玩意其实都是X86硬件平台,加LINUX系统改的。有些都是开源的直接改改自己拿过来就是自主知识产权了。

硬件不值钱,性能过剩的,值钱的是里面的系统。

网友B:
硬件防火墙居然用500G硬盘?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CF卡来做软路由 ROS 什么的不错的
CPU应该是D525或者2500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防火墙居然用500G硬盘?

这玩意是记录内网用户的网络浏览记录;上网习惯的。用于对所谓的微法行为进行监控。硬盘肯定得大。

楼主:
日常办公使用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基于linux平台的软件比windows平台的少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防火墙居然用500G硬盘?

这是坏了以后售后更换的,估计原来的比这个容量小。售后换这个硬盘花了1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电启动 可以进 BIOS设置!

得能接入键盘才行

网友:
Sangfor用的很多了,第一次看到拆开的,没想到里面这么简单啊。。。这个项目中标价5W的东西就这样子,或者是它的系统比较值钱吧。

网友:
深度系统还行,上上网,编辑个wps没问题,玩游戏就算了

网友:
这东西卖的是软件和资质,硬件不值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