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2V充电器如何改成54.6V充电器

楼主(2021-04-26):
请问下这个充电器是67.2V5A充电器,想改成54.6V输出充电器。该如何操作。

麻烦指定下,谢谢

网友A:
817左边有个三极管,很可能是431,1脚接地的电阻调大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17左边有个三极管,很可能是431,1脚接地的电阻调大即可。

没这么简单,电源改前面3845,后面改转灯电压,否则一直充电不带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简单,电源改前面3845,后面改转灯电压,否则一直充电不带停的!

转灯是由电流决定的,不是由电压决定的吧。

网友C:
1楼的方法是对的!5A电流确定适合你的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7左边有个三极管,很可能是431,1脚接地的电阻调大即可。

指的是1还是黑色2呢? 能教下具体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灯是由电流决定的,不是由电压决定的吧。

意思是改输出电压就可以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的方法是对的!5A电流确定适合你的锂电池吗?

是的··一般我用别人的10A充电器充的,所以5A充电器完全没问题,不想浪费这个充电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1还是黑色2呢? 能教下具体怎么接?

我觉得如果你对电子元器件也不能完全分清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动手了,风险太大,找人去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改输出电压就可以转灯?

三极管是有三个脚,1只有二个脚当然不是,2是三个脚,你看平的一面有431三个数字吗?如有最下面的脚是1脚,右边的电阻是否接到一个大电解电容的负极?如果是就改大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有三个脚,1只有二个脚当然不是,2是三个脚,你看平的一面有431三个数字吗?如有最下面的脚是1脚 ...

的确是431.就换这个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431.就换这个就可以?

看右边红圈圈出的电阻是否从1脚连到地 (大电解电容的负极),如果是,把它换大。

网友D:
借用坛友 @伟云科技 的图片,你参考一下,以图片来说,改431下拉电阻w1, 调高恒压值,改w2电阻调低恒压值,调低恒压值时要断开d8二极管调,你说拿你朋友10a充电器充电没问题,充电电流就不用调了,这个充电器转灯电流应该在400ma左右,也不用调了,或者拿个万用表串接检测看转灯时电流是多大,转灯电流过大电瓶充不足,转灯电流过小又容易过充,一般为300--400ma左右。如果有电子负载测试调节高低恒压值转灯电流会比较方便,d8都不用断开。

网友E:
这之家精神了不得,分不清二三极管的,也能帮你搞定,点赞100个。

网友:
叩谢himyy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右边红圈圈出的电阻是否从1脚连到地 (大电解电容的负极),如果是,把它换大。 ...

测试过这电阻(1)的其中一个脚和电容(2)的负脚是通的?那么我要还多大的电阻呢?途中默认的应该是5k电阻对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用坛友 @伟云科技 的图片,你参考一下,以图片来说,改431下拉电阻w1, 调高恒压值,改w2电阻调低恒压值, ...

你这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对于我刚入手的小白讲,完全开不动··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的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之家精神了不得,分不清二三极管的,也能帮你搞定,点赞100个。

这之家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大家都非常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这电阻(1)的其中一个脚和电容(2)的负脚是通的?那么我要还多大的电阻呢?途中默认的应该是5k ...

串一个5k以上的电位器或可变电阻,调到所需电压,测阻值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之家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大家都非常热心。

连分辨二三极管都要来这儿学?不该不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