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BB量产失败initial Param Fail,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4-26):
怎么才能解决呢?

网友:
按这个设置来

楼主:
论坛很多能看到你的身影,解决了,谢谢。

今天看到你19年发的一个帖子,解决了吗???
(SM3281+东芝Bics3量产,卡Verify CID/ISP。ID:98 3C 98 B3 76 72)

我的也是东芝的颗粒,ID:98 3C 98 B3 76 F1     TH58TFG9T22BA4C   和你同样的问题,量产时如果不选Format可以成功,但是不能初始化磁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很多能看到你的身影,解决了,谢谢。

今天看到你 ...

我试过还是不行,大佬说tsop和3281相克,前几天有人降频可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已经放弃了,还是老老实实整点板子支持的颗粒吧,兼容性好还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放弃了,还是老老实实整点板子支持的颗粒吧,兼容性好还好弄。

l06b好开啊。是不是bb原因,或者颗粒是黑片原因

网友:
我也是一样,但是我的设置不知道为什么是灰色的

网友A:
大佬,设置是灰色的是什么回事吗?网上的好几个的也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设置是灰色的是什么回事吗?网上的好几个的也是一个样

读配置时输密码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