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室内轻钢龙骨的隔断 如何拆除?

楼主(2021-04-26):
以前做的一个轻钢龙骨隔断,需要拆除,网上搜了一下,说要找到螺丝,可是螺丝已经被后续的刮大白给盖住了,找不到了。用磁铁找了一下,能感受到有吸力较强的地方,用螺丝刀捅进去拧,没有,说明找的还是不准。
有两块石膏板还有它用,不想破坏性拆除。

网友A:
钱到位,我能帮你把楼扒了重盖

网友:
轻钢龙骨一般40为界这你是知道的   简单的点就是喷水查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钱到位,我能帮你把楼扒了重盖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是隔断,不是吊顶?

不管轻钢龙骨还是木龙骨,外面总是糊一层石膏板吧。你想不破坏性拆,难道石膏板保留,真是搞笑。

你不揭石膏板,想拆骨架,搞笑的吗?现在人连这点常识没有吗?

网友:
大锤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隔断,不是吊顶?

不管轻钢龙骨还是木龙骨,外面总是糊一层石膏板吧。你想不破坏性拆,难道石膏板保留, ...

想找到螺丝并拆下螺丝,尽可能留出2块1.5平米的石膏板另做它用。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找到螺丝并拆下螺丝,尽可能留出2块1.5平米的石膏板另做它用。这个有问题吗? ...

石膏板很便宜的,这么拆工钱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石膏板很便宜的,这么拆工钱都不够

支持一帖。
工钱比石膏板贵,就是这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膏板很便宜的,这么拆工钱都不够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运费 伤不起啊。。。。

网友D:
石膏板很贵的么?第一次听说要将隔断的石膏板拆出来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膏板很贵的么?第一次听说要将隔断的石膏板拆出来重用的。

石膏板肯定是不贵,但是送货的运费贵啊。

网友:
用强磁小块的,首先确定石膏板固定螺钉的位置,拆下石膏板,再拆龙骨

网友:
先拆一面不就看到对面的螺钉了吗

网友E:
拆一面不就是破坏拆吗

网友:
你以为是用的十字螺丝,其实,用的是一字螺丝。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无损石膏板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一面不就是破坏拆吗

隔断很大,需要留的面积 先划线保留 拆的时候注意 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那是石膏板,拆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们这边装修做隔墙都是用的石膏板,里面是轻钢龙骨,不光有竖龙骨还有横龙骨,在你拆除的时候只要稍微力气大点,龙骨变形,石膏板就碎了

网友(2022-05-05):
一硝二磺三木炭
我不能说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