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罗技M185无线鼠标

楼主(2021-04-26):
使用1节5号电池,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

用的光栅滚轮

测了下电流,不动它0.15ma,移动或点击时1.36ma,特别省电

我感觉很好用的鼠标,没有延迟漂移等现象

网友A:
保存好你的接收器,这款鼠标的接收器相对贵一些,丢了的话就是接收器比鼠标贵系列了

网友B:
我们单位发的就是这个鼠标,标准的罗技做工,可是这鼠标多数都飘。用过好鼠标对比很明显的,如果运气不好的可能飘的更厉害不走直线。

网友C:
接收器是优联,还是nano的?

网友D:
我有一个这样的鼠标,丢了接收器,不是优联的,用优联接收器不好用。

网友:
光栅冠滚轮的就是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这样的鼠标,丢了接收器,不是优联的,用优联接收器不好用。

啊?那我2元收的M185打水漂了?还打算弄个优联
。要不要多试几个版本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好你的接收器,这款鼠标的接收器相对贵一些,丢了的话就是接收器比鼠标贵系列了 ...

啊哈,pdd36买了一个,同时笔记本给偷了,完了剩下个没接收器的键鼠套,这玩意真是买了就后悔,JD好价的时候新的一套才八九十!

网友:
我都丢了不下百个了,不是修不好而是太脏了

网友:
我有一个M185,鼠标支持优联(鼠标上有优联图标,而且实际测过连接优联接收器没问题),但接收器是非优联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好你的接收器,这款鼠标的接收器相对贵一些,丢了的话就是接收器比鼠标贵系列了 ...

一直在用应该不会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发的就是这个鼠标,标准的罗技做工,可是这鼠标多数都飘。用过好鼠标对比很明显的,如果运气不好的 ...

单位不是都用带线的吗。我感觉没飘,之前用国产的就飘得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器是优联,还是nano的?

应该是nano吧,都装进机箱里面去了,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发的就是这个鼠标,标准的罗技做工,可是这鼠标多数都飘。用过好鼠标对比很明显的,如果运气不好的 ...

对 这种封装核心的鼠标 上到千元大旗舰下到这种乞丐烂菜帮都大概率的飘 手里一个没留 不是退就是打折卖掉了 找过原因 最后只能怀疑是这封装焊接的水平度不好 而且是多层板 本身就存在板板不一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啊?那我2元收的M185打水漂了?还打算弄个优联
。要不要多试几个版本软件? ...

我的M185经测试不支持优联,鼠标上没有优联标志。它配套的K270键盘,也没有优联标志。估计M185有两个版本,我上网查时有说支持优联的。
没有这个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M185经测试不支持优联,鼠标上没有优联标志。它配套的K270键盘,也没有优联标志。估计M185有两个版本 ...

没有该标志,也可能行。我之前试过M2**型号,忘了。可以的。建议多试试版本,不行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器是优联,还是nano的?

只有这些产品支持优联昨天问的客服

网友:
电脑都丢了,你却在心疼鼠标没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