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这几个固态硬盘皆是TLC 吧,为何价格差这么多

楼主(2021-04-26):
这几个同容量的固态硬盘,皆是TLC 吧,为何价格差这么多,哪个性价比好些?
老电脑升级,想买一个。

网友A:
有金士顿E50 480G的只要388保三年是MLC的搜一下

网友:
相同容量一般价格高很多的可能会带缓存,最好对比一下读写参数尤其是写入速度差别会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金士顿E50 480G的只要388保三年是MLC的搜一下

2013年的企业盘。而且主控能开卡。风险率极高。

网友C:
第一个性能虽然屎,但至少是大S AL片或镁光片
英睿达、三棒子和铠侠(东芝) 是原厂片

三弟和WD是马甲关系,三弟已经不是当年哪个闪迪,就是马甲了。

金屎顿和威刚是自封片(白片)

紫光哪个好像是INTEL的片

这堆里选,我选铠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3年的企业盘。而且主控能开卡。风险率极高。

怎么没有全新的呢,这也不信哪也不信,那还是选全新的TLC的吧。没得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性能虽然屎,但至少是大S AL片或镁光片
英睿达、三棒子和铠侠(东芝) 是原厂片

看来看去,也就铠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性能虽然屎,但至少是大S AL片或镁光片
英睿达、三棒子和铠侠(东芝) 是原厂片

寿命短速度也不咋地,还不如选个拆机的3610来的好或者金士顿的E50 480G的

楼主:
好好的大名牌东芝, 为何改成不熟悉的铠侠?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小品牌。前两年买过东芝的MLC固态硬盘,忘了型号,好像是一个Q200之类。

网友D:
价格贵的那几个主控带外置缓存的/便宜的几个没有外置缓存/三星和WD蓝盘价格贵/而且WD蓝盘是闪迪ULTRA 3D的马甲/镁光BX200没有缓存/MX500可能是QLC/威刚就不建议选了主控抽奖+降级颗粒/铠侠紫光金士顿好像没缓存/综合来看选ULTRA 3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的大名牌东芝, 为何改成不熟悉的铠侠?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小品牌。前两年买过东芝的MLC固态硬盘,忘了型 ...

虽然东芝存储不错,但狠心的妈给它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价格贵的那几个主控带外置缓存的/便宜的几个没有外置缓存/三星和WD蓝盘价格贵/而且WD蓝盘是闪迪ULTRA 3D的 ...

MX500已经缩成QLC??
怎么丧心病狂....
百度到的是这个

BX500倒是有换成QLC
但是MX500尽管也偷换了颗粒,但是现在的消息是从64层TLC换成了96层TLC,目前暂时只有发现1T版本,其他版本暂未知晓。

BX缩倒是常理,MX锁就....

网友E:
mx500就是96层tlc的,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就是mx500和闪迪ultra3d,三星870evo是新款,淘宝买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X500已经缩成QLC??
怎么丧心病狂....
百度到的是这个

BX500是2259XT/MX500现在也换了2259H

网友:
引用 网友E:
mx500就是96层tlc的,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就是mx500和闪迪ultra3d,三星870evo是新款,淘宝买也可以的。 ...

有外置缓存/价格适中/也就是ultra3d了

网友(2021-06-11):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性能虽然屎,但至少是大S AL片或镁光片
英睿达、三棒子和铠侠(东芝) 是原厂片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性能虽然屎,但至少是大S AL片或镁光片
英睿达、三棒子和铠侠(东芝) 是原厂片

铠侠和闪迪都一个晶圆厂  而且铠侠售后简直不忍吐槽 慢的话1个月回来 而且只能高换低 闪迪售后去过的都明白
只是被西数收购后确实不是以前的闪迪 东西也简直和以前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从售后来说 首选闪迪和三星
从颗粒来说 原厂正片 闪迪 铠侠 WD 三星 英睿达至少也是AS级  其他大概率抽奖
方案性能没啥太多谈的
建议首选闪迪ultra和870e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