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路由器调校高手如何设置IPV6?

楼主(2021-04-26):
     我怎么测试都无法连通IPV6啊,我的路由器没做过多设置,只是开了DDNS和设置了一点端口转发。网卡端为了保持一个IP IPV4做了手动设置。IPV6全是自动获取,对了我的是路由器拨号,ipconfig显示是有本地链接ipv6地址的。但是就是无法测试通过啊?华硕这IPV6界面也没什么可选择的吧?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先光猫直连电脑pppoe拨号测试下吧。怀疑你的宽带没有ipv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光猫直连电脑pppoe拨号测试下吧。怀疑你的宽带没有ipv6

去运营商哪里开通外网IP却没给开IPV6吗?难道还要再去找运营商一次这么麻烦吗?

网友B:
光猫上有没设置v4/v6都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上有没设置v4/v6都允许

3Q 光猫没看,有时间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