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远程的局域网 有谁能详细讲讲VPN如何设置?

楼主(2021-04-26):
想把两个远程的局域网连起来相互访问内部的计算机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路由器。设法都不一样

网友:
简单的用PPTP或者L2TP,这两货比较低级
最安全的用ipsec,需要至少一端有公网,
两边都是公网的而且不考虑安全的用GRE,
跑组播类应用的用GRE,ipsec跑不了组播,非要ipsec那就做协议嵌套GRE OVER IPSEC。
不差钱的联系运行商做MPLS,这个最万能,而且效率最高

网友:
用什么设备,什么协议,有没有公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