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又做了一堆牧田款18V电池 就是玩

楼主(2021-04-26):
最近接了一个工程活 是在机场里面干活  不给用220V市电 只能用充电电动工具 说是怕影响飞机无线信号
不管 立马去1688买齐全材料 争取3天内做好20个电池
今天偷懒了 只做了3个 明天继续
用的是全新国产2500mah容量 10C电芯 内阻还是很好的 比索尼 三星的拆机电池强多了
保护板用的是45A大电流保护板 工地经常使用125型切割机 普通的保护板很容易就保护了 太渣了 只能用贵一点的保护板(13块钱一片 3颗大大的MOS管)
外壳用的是山寨厂里比较好的外壳 带电量显示 外壳材质跟牧田原厂是差不多的 (10块钱 外壳+电量显示)
另外还有大有的电池壳 这里就不多说了 聪明的你一定可以在1688找到  虽然我不喜欢用大有的工具(贵)

右边的是15节容量的 输出电流更强 电量更高

网友A:
有业务支撑就是好啊这电池够买多少套工具了...

网友B:
电池应该是天辰TC2500吧?大概6元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应该是天辰TC2500吧?大概6元1个

行家
这个电池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业务支撑就是好啊这电池够买多少套工具了...

是啊
以为干工程就跟DIY不沾边了
原来也能曲线支援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应该是天辰TC2500吧?大概6元1个

对于29.9的手电钻来说是天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以为干工程就跟DIY不沾边了
原来也能曲线支援兴趣

干完了别放那放坏了,10块包邮给我来两个

网友:
大有不是有协议吗?电路板怎么搞得,破解吗?

网友:
保护板上怎么原件那么少呢?

网友:
现在用21700电芯做电池比18650更好,三并能达12安时的容量,这才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
有项目支援就是任性

网友:
其实可以做个背包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
这个电池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

天辰电芯可以给个链接吗,避免再次走弯路,谢谢

网友:
带电量显示外壳给个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以为干工程就跟DIY不沾边了
原来也能曲线支援兴趣

以贩养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贩养吸

哈哈,总结到位!

网友:
哥你利害了

网友:
我就是家里一大堆工具,偶然接个家具安装和灯具安装的活儿。让老婆见着能挣钱,她也少反对

网友:
那天做电池的时候,焊接到最后一根线的时候保护板冒火了。。

网友:
求电池渠道,另外1688上有东成的壳子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