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做些无线洗车枪

楼主(2021-04-26):
受朋友之托,做了些无线洗车枪,如下。
配置,24v主枪,松下2800mah动力电池,2a充电器,不锈钢喷杆,角度可调喷头,泡沫壶,13升折叠桶,5米硅胶外包尼龙网吸水管,手提箱。
1.外壳看了下,不是新料,肯定是二次料,但作为外壳已经够用了。
2.24v水泵品质一般,功率应该就十几瓦的样子,但也够用了,淘宝上标上百瓦的洗车枪纯属虚构。拆开看下,果然需要加油。再装回去,所有螺丝上厌氧胶。
3.内部接线用0.5平方毫米双股绞合焊接。
4.密封圈全都使用聚四氟乙烯的,丁青的不耐用。
5.使用工业硅胶管作为吸水管,天冷不发硬,耐疲劳度好,化学性质稳定,不易老化。外面我又套了一层尼龙编织网,美观一些,自己手工一点点套的,费劲。
6.过滤网内加了些玻璃弹珠,配重,不然不易沉水。
7.锂电池,用的是拆机松下18650动力电池,测了下容量,还是挺不错的。6节串联,容量2800mah,淘宝上那些标上万的,也不知道用的谁家的电池这么厉害。
8.保护板是品牌厂家做的,用着放心。厂家还送了些电量显示灯板,很理想。
9.配了个2a的充电器,价格小高。
10.洗车视频不发了,可以在快手抖音搜索肌肉唐僧。整体很满意。
11.整体成本,230.875元,意料之中的高啊

网友:
玻璃球是配重吗?进水那里换金属的多好

楼主:
续航可以轻松上70分钟,洗个车够用了。

楼主:
放水里要用304不锈钢材质的,算下成本不合适。玻璃弹珠12元200个,包邮。

网友:
找点碎瓷片放进去当配重,12也可以省

网友A:
还有没有,一套价格多少?有意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有,一套价格多少?有意呐

成本加50块手工费,不包邮

网友:
狗东刚买了款家用220V、1400W洗车机

网友B:
先回帖,慢慢看,我也想做一个,一看你这成本,还是算了。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回帖,慢慢看,我也想做一个,一看你这成本,还是算了。不做了。

可以做点烟器电源款,成本主要高在电池,保护板,充电器上。后续我会做的。还有手提箱,如果自己用,可以不用配,19.8元一个。

网友C:
流量小了实用价值一般

网友D:
楼主24V主枪谁家入的 能不能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量小了实用价值一般

这个赞同

网友E:
可不可以做个21v的,和电动工具电池配套用,就省电池了。或者设计个能安装在充电钻或充电角磨机上使用就好了。

网友:
厉害啊 可以做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24V主枪谁家入的 能不能推荐一下

这家套件不推荐买,因为这家水泵用的是550电机,改用555电机的话,功率转速扭力等性能都会有大幅提升。厂家不会单单给你做几个555电机的水泵的,只能自己改,我已经买了2个555电机,后续再做下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做个21v的,和电动工具电池配套用,就省电池了。或者设计个能安装在充电钻或充电角磨机上使用就好 ...

这个不好做,因为电动工具的厂家太多,不好匹配。

网友F:
25.5伏6节电池,插口有点像牧田款

网友:
记号,学习下,等楼主改好555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5伏6节电池,插口有点像牧田款

遇到行家了,对,是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