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TH58TFT1V23BA8H 开卡报内存下载失败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1-04-26):
SM2258H+TH58TFT1V23BA8H
ID 983E99B37AF2
开卡失败报 DRAMSET  Fail(37),See Log File / (05)

缓存调小了也是报这个错

网友:
你就上了一片ram干嘛勾选dual ram?还有确定一下ram位置,你贴的是不是第一片

网友(2021-08-09):
提个醒,可能要把这个版本数据库里对应的参数第17位从4改成2。

网友:
ram不要勾选dual ram,还有ram的牌子不是镁光,应该选现代

网友(2022-12-18):
楼主最后开出来了吗?

网友(2024-03-13):
过来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