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伴侣、钳头

楼主(2021-04-26):
万用表电流转换器,在交流mV档测交流电流

读数:1mV=1A(10A)

楼主:
是不是很方便呢?

网友A:
里面就是一个钳头,加个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开看看

不用拆啦!猜想内部一定是个感应线圈+导磁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是一个钳头,加个转换开关?

应该是的吧

网友:
唯一好处大概是看数字方便,还是体积大了,不如包里多塞个迷你小钳表

网友:
这玩意貌似不便宜,真心不如另配钳表经济、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