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家用过比较好用的批头都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1-04-26):
我之前用过手动批头比较好用的就是论坛的22合一,用了几年基本没有崩口,现在逐渐转为6.35电动工具了,感觉弄不到好批头,不知道各位用过的有啥好用的,分享一下,主要就是PH2和PH1的,其他的用的都少

网友:
我买的S2的PH2批头感觉还不错,记得接近3块一支...

网友A:
米沃奇 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东西得看你预算吧,从pb就可以一路说下来了,国产的话,捷科,鹏工,LABEAR,这些也够用了。

网友B:
都说卜派的不错,入手了一套,给我的狗兔用,哈哈,结果的结果。。。。。不算太好,也不算太烂,要求不能太高,也就是个凑合,手法很重要,按压启动无压力,如果手压没谱的话,照样没多久刀刃开始出现磨损。
总结,比绿林的好,大体还行,但是如果说想一劳永逸那种耐磨度的话,最少我买了很多目前还没遇到。
楼主可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 字数补丁

之前看有人推荐米沃奇的说是不错,闲鱼淘宝都有卖,大概5-10块一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卜派的不错,入手了一套,给我的狗兔用,哈哈,结果的结果。。。。。不算太好,也不算太烂,要求不能太 ...

卜派和绿林的我都用过,绿林是属于性价比高的,卜派的价格好像贵点

网友C:
这个,比得伟冲击批原装批头一点不差

下面黑色的tb有售大概两块一个
上面镜面的更耐用,tb找不到,线下机电市场买的,10个18块

网友:
就在坛里卖批头那家买过几次, 还不错.

网友:
一直拼多多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一个消耗品

网友:
目前感觉  PB , 威威的用着不错
WERA的精度很高,吸不住的不锈钢螺丝上去纹丝不动,但是好像有点软,用的不算太强的情况下,刃口有点变形,估计精度太高了,停止的那一下容易受力.
博世的感觉不太行,轴向精度不够晃动厉害.
米沃琪和牧田的还没高强度使用过,还不知道情况

网友:
国产选卜派吧,质量不错,多次入手。进口选米沃奇德伟,不差钱的选PB

网友:
消耗品,便宜的浦派就可以了

网友:
dsl 两块钱一个 挺好

网友:
家用批头一般是用哪几个类型和规格,ph0和ph3不知道要不要入手

网友:
鹏工!相当不错

网友:
这东东就是耗材,选有点品牌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得伟冲击批原装批头一点不差

下面黑色的tb有售大概两块一个

镜面的网上真的找不到哎,好神奇哦

网友:
前几天刚刚在某鱼买了米沃奇的5cm批头,有点瑕疵,就是生锈,还要上面的塑料护套有点破损,15个批头5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