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CRT门铃再利用,巧当摄像机监视器

楼主(2021-04-26):
去年拍的照片,一直沉睡在硬盘里面,今天翻出来发帖子晒晒~

隔壁论坛去年购买的可视门铃,老式的CRT款式,薄膜还没揭开,是全新库存货

连接线定义的小纸片丢了,只有一个贴纸

看起来比较高级,还支持门牌号按键输入?

拆解没有任何难度,里面也如拆前预测,CRT显示模块+按键门禁控制系统

可视门铃的对讲语音输出与输入

缺不少零件的控制板,这里也印刷了接线定义

那个啥中国特色?

HQ-2000M-B CRT模块,进口的,网上能查到接线的定义

从左到右-视频av-视频GND-电源GND-电源9V+

当时还没有数字电源,用的USB电源

加9V就可以点亮了

调整音量亮度和对比度的变阻滑块

正好手头有一个老式摄像管摄像机,后面1寸寻像器太小看不清,用这个CRT模块当监视器不错

插上电源

摆上被摄物

当当~完美拍摄,就是方向有点歪,哈哈~

DIY成功~END

网友:
我靠,我第一套房子配置的门铃好像和这个一样的,大概是十五年前买的房子。当时打开门铃监控我就感觉像个黑白显像管电视,但是看到这玩意这么薄,又觉得是显像管有点不可思议,以为应该是利用投影的模式显示的(当时就可以确定不是液晶,因为这玩意打开和关闭的时候和老式黑白电视机一样,关闭的时候会缩成中间的一个亮点还是亮线)。

网友A:
分辨率太低了没什么实际应用,要是彩色的CRT还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一直在墙上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太低了没什么实际应用,要是彩色的CRT还可以折腾一下。

彩色的CRT分辨率更低。彩色CRT因为有阴罩板所以分辨率比同尺寸的黑白要低得多,所以专业摄像机的寻像器都是用黑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彩色的CRT分辨率更低。彩色CRT因为有阴罩板所以分辨率比同尺寸的黑白要低得多,所以专业摄像机的寻像器都 ...

但是架不住稀罕啊,5寸黑白CRT和5寸彩色CRT显示器二选一你会选哪个呢!!!

网友:
还是液晶屏好用,CRT2者我都不要

网友:
功耗多大的?

网友:
还要么,我这还有个

网友:
power, lost it's power

网友:
好玩,老物件 发挥余热,玩玩乐乐

网友C:
这个定义  详细讲讲呗

网友D:
家里原来小区统一装的可视门铃,现在都弃用好久了,拆开看过也是这个结构的。楼主能把接口定义发一下不?手里还有个早几年做安防用的模拟摄像机也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
见识了!高手牛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原来小区统一装的可视门铃,现在都弃用好久了,拆开看过也是这个结构的。楼主能把接口定义发一下不?手 ...

右下角是电源和AV信号输入,4根线有两根是地线,一根+12V,一根AV信号,看后面的电容很好分辨的;左边中间的线是6根,是调亮度和对比度啥的,没记错的话是短接34脚就能亮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义  详细讲讲呗

这个是定义~

网友:
厉害!我也有一个,不知道还有此妙用

网友:
某鱼有卖,好像不到3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