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12V手电钻电池外壳

楼主(2021-04-26):
三个卡扣同时掰开才能取下电池罩,利用两根铁片,用一字螺丝刀撬开一个卡扣插入铁片,另外一个卡扣也用这个方法,然后撬开第三个卡扣就可顺利取下电池罩.

要是以后电池坏了,这样的电路板是否值得再利用更换电池?

网友:
  一个放电管 不行  好像不到 7A  ……

网友:
这种杂牌直插12V的保护板要么是3个DW01要么就是一颗CM1033再搭配充放俩MOS,都是很成熟的保护方案了当然可以换芯再利用,你可以试试短路,都是秒保护的

网友:
好像不耐用,我也有一个。

网友:
可以啊,换电芯。

网友:
好像都是公版了

网友A:
上次想把家里那个拆了看看电池,结果没成功。请问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焊接上去的,还是直接扣下来就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想把家里那个拆了看看电池,结果没成功。请问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焊接上去的,还是直接扣下来就可以换了 ...

点焊串联,自己更换需要点焊机 镍片 电烙铁 ,某宝可以指定电池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想把家里那个拆了看看电池,结果没成功。请问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焊接上去的,还是直接扣下来就可以换了 ...

需要焊接

网友:
谢谢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