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工作室,不少工业设计软件,都是盗版,有没有合适的防火墙

楼主(2021-04-26):
搞了个小工作室,有不少工业设计软件,CAD、labview等不少工业设计软件,都是盗版,有没有合适的防火墙防止这些软件联网?
目前这些电脑还是联网的,如果不联网大家上班不方便,希望在联网的情况下阻止这些盗版软件联网上传信息。
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
彻底断网,别想着搞这种破玩意,,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溃!!!!!!!!!!!!!!!!!!!!!

网友:
从路由上把这台电脑屏蔽掉,如果不需要上网的话,

或者下个老软件,风云防火墙,我在win7 x64下运行没问题,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一般人家都搞双电脑主机,,一个内网,一个外网

网友:
电脑系统 禁止那个软件联网就行,或者在有防火墙功能的路由器上 禁止软件连接的域名或者ip

网友:
你可以安装一个COMODO Firewall或COMODO Internet Security,然后手动去防火墙里面添加规则,把这些软件的所有exe拉到block list里面

网友:
你是怕有一天收到律师信吧?微软和Autodesk会找上门来

网友:
在其它网站看到的CAD厂子如何“定位盗版”

1-厂家找到你们公司人力、前台等“非技术人员”,说XX厂子提供技术支持
2-你们的“非技术人员”表示不懂,腚是将电话给转到技术人员这边
3-技术人员看到电话是人力转来的,自然没戒心就接听
4-厂子以培训、技术咨询等套话出公司有多少人、多少软件
5-律师函过来了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有企业防火墙(集中式)的提供过滤,个人装怎么控制?
但你也不确定设计软件它是怎么联网呢..?

网友:
估计只有整台断网才可靠

网友:
直接在组策略里JJ就行了,微软的系统,99%的人只会开机关机装软件,打游戏,其他大把功能没用过

网友(2022-02-28):
彻底断网使用才是真理!

网友:
律师函过来就好玩了

网友:
小公司懒得搞你把?小公司一年营业额都不够一套工业软件的

网友:
防火墙防外不防内,除非nas设置静态IP后,在防火墙上禁止该ip联网。

网友:
内网设立一个代理服务器,让几个特定的几个软件通过代理连接因特网。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软件不会来找你麻烦  除非你一个宽带账号下面有好多台电脑上安装了这个软件,我上班的单位就喷到这个情况,以前一两台的时候根本没问题,后来淘汰一批电脑给文员用,设计这边又新买了10多台电脑,全部安装了拿个软件    隔天软件公司就打电话过来啦

网友:
虚拟机装这些不行吗?虚拟机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