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怎么那么便宜

楼主(2021-04-26):
RT
论坛上很多二三十块包邮的二手服务器电源,我也买了一个,到手看了下灰尘几乎没有。怎么会那么新那么便宜?

故障电源修过的?还是翻新的?

网友:
本来也没多贵,更何况还要自己改造接口……所以……

网友:
需要自己改造才能用,功耗很大,噪音很大,用途很小,一般家庭也不用。。。

网友:
无尘环境机房拆下,还有就是冗余电源

网友A:
估计都是一些清洗过的淘汰服务器电源,这种电源一般只能给同系列服务器使用,无法跟其它品牌、甚至同品牌其它型号通用,最后只能沦为拆废铁,不如挂网上买一个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是一些清洗过的淘汰服务器电源,这种电源一般只能给同系列服务器使用,无法跟其它品牌、甚至同品牌其 ...

服务器环境好,基本没有灰尘。

网友:
对公司了来说,财务上这些东西都有年限,到了年限折旧价格几乎价值为零。最关键是到了年头就得换,以免发生真正发生故障导致事故,因小失大。

网友:
当年汤姆大叔就是不按使用期限换设备,才搞到电力系统故障,引发大停电。

网友:
都是一些淘汰的服务器电源,尤其那些服务器的存储都不是SAS盘而是SICI的。

网友B:
基本无尘的工作环境,到年头必须更换,就是这些个服务器电源的来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无尘的工作环境,到年头必须更换,就是这些个服务器电源的来历。

对头。工厂好多看着挺新的东西,到期就换。

网友:
很多数据中心都是无尘环境,很多大单位都是5-6年就得更换设备,某些单位当年预算必须花光,得买新机器,淘汰旧机器
所以某宝大量的淘汰服务器,服务器配件,说实话性能比一般的台式机好的多的多,但是价格便宜的离谱
主要是很多设备不适合家用,要么耗电大,要么噪音大,基本一无是处

网友:
这就飞机和自行车一样,飞机给你你也没条件开走,自行车给你至少你能骑走。服务器一般都是单位在用,稳定性大于一切,不会去省钱买二手货,服务器电源一般人又用不上,再好别人也没地方用,而懂电路改造的人侧更少,没人要自然就便宜

网友:
买个转接板,可以代替台式机ATX电源,不错的!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加之服务器非常强调安全,到时就换。由于机房要求非常干净,这此淘汰下来的产品大多看上去外观很好。但毕竟是淘汰产品,再利用率比较低,所以很便宜。商家将服务器拆开来分别卖,比整机卖赚得更多。

网友:
首先大部分服务器都是在放在机房工作,一般idc机房都是无尘机房。整个机房都有空调,散热良好,所以很干净。
老外的机房,安装是人工处理。低端机器都是自动化pxm自动安装系统。中高端机器带有ipmi/kvm,客户自行维护。不需要太多人工,欧美人工工资太贵了,如果故障过多,那请的人工就要加多。这些服务器都是24*365 没日没夜的工作,一般客户租用服务器的费用都不便宜,如果坏了,要人工更换配件,还要赔偿客户损失,所以机房为了麻烦,到了一定期限都是直接更换。

至于故障电源是否维修过,是否翻新。那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