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杀(录像)机取卵(电源),点亮女友送的数字电源

楼主(2021-04-26):
今年生日的时候,女朋友问想要什么礼物,我就从收藏夹里翻了翻,挑了一个曾经在论坛比较有人气的数字电源,到手后没合适的电源做供电,也没有合适的壳子,于是就放起来了。最近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房东留下的一堆古董播放器之类的家电,里面都是开关电源供电,于是我就打起了他们的主意……

东芝TOSHIBA V-K10录像机,带有卡拉OK功能,VHS大带子

毕竟不是讲拆这家伙的,而且这家伙已经出闲鱼了……

屁股,常规八字线插口

简单拆解开来,做工非常好,磁鼓直接打在底座上,稳定性很OK,前面数字显示使用VFD技术,非常漂亮

咳咳,重点不在此,而是……

我盯上这个开关电源了,有一路输出大概19V供电,差不多够用了,就先借来一用,等我找到合适的电源后再还回去……杀鸡取卵!

更新一张当时的接线照片

主角在此,RD6006,没买壳子,没买电源,只有一个面板

这个盒子非常好,挖洞当电源外壳吧……而且我不是经常大电流大功率使用,不用考虑散热问题,妥妥的

没问题~工作正常,终于结束了没有可靠电源的日子!感谢女票!

然后又从房东一堆没用的家电里面翻出一台DVD,拆了光头,用数字电源驱动下~
可以看到这个LD带透镜,但还是无法聚焦,没关系,我拆了一堆的摄像机,找个镜头还不是秒秒钟的事情——

用上夹具上LD,上镜头,形成平行光

成功点亮~激光LD要求恒流,之前我完全没办法应对,现在有这个电源就很好啦~~~

最新更新,录像机的电源我重新按回去整体出闲鱼卖掉了,现在使用的电源是这个:

从大学地摊上几块钱买到的笔记本电源,输出19V。

END~

网友A:
可以试试给光泵加可固化导热硅胶,再加大散热片固定,提高光泵功率,说不定可以点火柴。我买的USB可调电源主要需求随身携带,可以在跳蚤市场和废品站试拆机风扇和记录仪等。

网友:
用回包装箱做外壳,这个有创意

网友B:
rd6006多钱入的呀,用了120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给光泵加可固化导热硅胶,再加大散热片固定,提高光泵功率,说不定可以点火柴。我买的USB可调电源 ...

其说这个也可以用pd诱骗供电,功率也不小,便携度也不错

网友C:
还以为是点亮女朋友
还想说我有些五色电工胶布可以送给楼主,女朋友漏气的话可以用得上

网友:
我家的比楼主的早,录像机还是变压器供电的。。。。玩激光要小心 反射,万一不小心射到眼睛,很大几率造成视网膜盲点。

网友:
有女票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点亮女朋友
还想说我有些五色电工胶布可以送给楼主,女朋友漏气的话可以用得上 ...

硅胶的电工胶带粘不牢!

网友:
浪费“女朋友”了,得配个好电源和外壳吧~

网友:
我有个PHILIPS的录相机,正宗德国制造。到时也利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6006多钱入的呀,用了120券?

RD6006P 6006过时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点亮了女朋友哩

网友:
电源有了,830表差点意思,可以让女票再买个表

网友:
那个激光头上不算是透镜,只是个镀膜的保护滤镜,要用额外的透镜才能聚焦。还有这个LD电压好高啊,居然有3V,这种LD一般集成了两个管子,一个红外和一个红光,有时候脚接错了,搞成了串联,电压就会特别高。

网友:
有个女朋友就是好啊

网友:
不玩女朋友玩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胶的电工胶带粘不牢!

可以考虑贴肚脐的那种

网友:
玩女朋友玩这个

网友(2022-06-29):
这个面板哪里卖???我在淘宝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