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绿联USB3.0转SATA转接线易驱线不插电源不启动硬盘维修

楼主(2021-04-27):
2年前花50元买了根绿联的USB3.0转SATA转换线,它有两种供电方式,一是用USB本身的5V电源;二是用12V的直流输入。一般的固态硬盘、笔记本硬盘驱动电流一般都在1A以内,直接可以使用USB3.0能提供的5V 2A电源,即插即用。3.5寸的机械硬盘和台式机光驱就需要插入12V电源了,因为台式机机械硬盘需要12V电源,且功耗较大。

最近发现转接线使用笔记本机械硬盘不能使用了,但固态硬盘还可以。猜想是供电的问题,拆开研究供电电路。为了防止两种电源的环流和串扰,在插入12V电源时,USB电源的5V供电是要断开的,串口硬盘供电和USB之间的5V电源通断由一个三极管控制,而这个三极管的基极由一个电阻接至输入电源的正极,在插入电源时给三极管提供反向的偏置电压,这时供给硬盘的5V电源和USB端口电源断开,转由电源的12V降压后使用。当没有插电源时,通过插头内的接触开关把三极管基极拉至零电位,此时三极管饱合导通,硬盘由USB直接供电,而硬盘不能工作的原因是插头内的接触开关在拔掉开关后不能接通,导致USB电源的5V不能供至硬盘所致,见我画的很丑的电路图,红线是短路的锡点。

找不到类此的电源插头,考虑到换电淅插座之后也可能会故障复发,索性直接把带有两个触点的两端用锡短路,插电即好了!在这里记录一下给存在此问题的朋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那个像三极管的东西说不定是个mos管也不一定,我是外行,在此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易驱线供电不稳大几率损坏机械硬盘,建议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驱线供电不稳大几率损坏机械硬盘,建议扔掉

我测了一下供电压,插到3.0接口上,到硬盘5V供电端子的电源电压为4.99V,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