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改一个中古路由必联BL-D9103

楼主(2021-04-27):
楼主没什么爱好,就喜欢玩一些古董:lol:BL-D9103是必联于2014年前后上市一款低端路由,先后有两个版本,一个为常规版本(楼主手头这个就是),另一个是次年发布的、针对阿里云物联网功能的增强版本(可参考:阿里智能云路由-----必联LB-LINK  BL-D9103  V2.0 | 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硬件上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外壳打上了阿里云的logo。。。这货在当年是出了名的山寨级路由,厂商宣称的四天线有两个是假的,直接接地!可以到315举报了!电路板的做工也是一言难尽,比TP三贱客强一点的地方就是外壳好拆!底部四个螺丝一拧就完事了!大家可以看看当年的吐槽盛况:

这款路由器虽然是MT7620主控,闪存还是4MB(原厂固件是Linux),但内存是坑爹的SDRAM,可玩性有限,不推荐折腾。

【硬件配置】
型号BL-D9103
接口1WAN+4LAN(四芯);RESET/WPS按键(GPIO#2)
SocMT7620N
RAMEM639165TS-6G (16MB 16-bit SDRAM)
ROM(被油漆覆盖了丝印,WINBOND 4MB)

【硬改方案】
RAM
EM63A165TS(32MB 16-bit SDRAM)
ROMW25Q128FVSIG(可以不用换或者换成8MB的)
是否需要修改内存识别电阻x
TTLx
推荐固件RT-N14U、FIR-300M、FIR-302M原厂固件;ZBT WR8305RT Openwrt19固件

楼主还尝试过RT-N12+原厂固件和RT-N14U的Openwrt固件,十分玄学!前者刷上后反复重启,后者只有19版本能正常启动,但启动耗时极长!低版本的14、17直接GG!(P.s:应该是因为内存容量和实际不一致导致的,望大佬提供个TTL的脚位图方便查看输出信息)

【高清大图】我知道焊油没擦干净,不要吐槽了!

另附上编程器固件供需要的朋友救砖用

网友A:
这货现在适合来练手艺,焊接内存闪存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现在适合来练手艺,焊接内存闪存什么的。

我就是用来练焊工的XD

网友B:
焊油用洗板水洗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C:
你这个上了多少焊油? 换了内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油用洗板水洗一下不就好了

用酒精撸很久了,缝隙处还是残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上了多少焊油? 换了内存吗

上了贼多,跟不要钱一样内存换了

网友D:
用酒精或天拿水,牙刷,纸巾。弄多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酒精或天拿水,牙刷,纸巾。弄多两次。

好主意!

楼主:
专用的openwrt固件与patch文件,可直接刷固件,也可以基于源码打patch自己编译

网友:
主板没有直接的TTL,查DATASHEET手册吧,自己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