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奥迪车钥匙进水腐蚀维修

楼主(2021-04-27):
俺小儿的同学妈妈的奥迪车钥匙进水一段时间了,洗衣机中洗过,据说去新配一把要三千元左右,于是找到我来尝试维修。开拆。。。

电池当然早已耗尽,居然是负电压了,俺是第一次见这情况

继续拆下主板,显微镜下观察看看,多处腐蚀了

下面两个芯片腐蚀尤为严重

看看主板正反两面的全貌

加电检测电流530uA,明显漏电严重,正常待机电流约10uA之内

拆下几个有腐蚀的芯片,并清洗干净,其它位置也清洗干净,要用洗板水

只拍了这个最严重的芯片焊回后的样子

再次检测待机电流6.3uA,已恢复正常

更换松下新电池

装好主板后测试各功能按键均正常,按下按键时指示灯闪烁,完美修复,又为儿子同学妈妈省下一大笔钱!!

英菲尼迪遥控钥匙进水后耗电快拆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820-1-1.html

网友:
真是人强不如家什硬!

网友A:
是风枪还是烙铁拆?

网友:
儿子同学妈妈要感谢你啦

网友:
儿子同学妈妈

网友:
之前看杨长顺修钥匙   好多都是换按键芯片吹爆了   打磨芯片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风枪还是烙铁拆?

除了那颗底部带散热的,其它用烙铁还可以。。高手除外

网友:
弄得真是清爽

网友:
也试过帮人修一个汽车遥控钥匙,也是漏电严重,不过那个比较简单,不用拆件,直接清洗干净就OK了。然后测试,几个按键都正常了,不过却打不着火,听到启动机响,就是打不着火。但另一条钥匙能打着火。估计是车主自己拆的时候把发动机防盗IC搞丢了

网友:
儿子同学妈妈,儿子妈妈有意见不?

网友:
我之前有个遥控钥匙失灵了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也不行,后来想起电脑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的问题也用橡皮擦把电池触片擦了几下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楼上都没说到点子上,关键是没有儿子同学妈妈的照片!

网友:
如果全套更换是很贵的,钥匙的编码是存储在长方形的芯片中,如主板已经报废,可移植这个编码芯片到相同的钥匙遥控器中也可修复。

网友:
装好主板后测试各功能按键均正常,按下按键时指示灯闪烁,完美修复,又为儿子同学妈妈省下一大笔钱!!
这个{又}是重点,要考的。

网友:
这个信息量很大呀

网友:
嗯嗯,这个又很关键,楼主,请问你是不是姓王?

网友:
思路清晰 工具齐全 楼主动手能力强
ps 只是清洗下电路板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男同学女同学?

网友:
我的两把BYD遥控钥匙都泡过水了,不过没这么严重,最严重的只是排线腐蚀坏了两条线,飞线救活,另外一个只是吹干就行了,不知道省了多少钱

网友:
儿子女同学妈妈?未来亲家母?